如果这个东西有标准件卖就好了

楼主(2014-05-23):
这个是小弟正在做的设备中的一个零件,由于基本没有接触过,所以真心不知道这个东西名字叫什么,或者有没有标准件
。。如果需要自己做的话就太费时费力了。。。。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LZ,这个零件是做说明用呢?
是缓冲?定位?
可以根据功能来选择其它标准件啊!

网友B:
可以找标准件厂定做,比自己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零件是做说明用呢?
是缓冲?定位?
可以根据功能来选择其它标准件啊!

介个东东前面小凸台是可以伸缩的,里面有颗弹簧的,是后部螺纹固定在螺杆前端 然后小凸台触接高压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标准件厂定做,比自己做便宜

如果有现成的就好了。。我也只是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人认得这个,是不是标准件范围,如果不是也只好找厂家订做了
而且找厂商定订做别人不一定接单  我只做几十个。 以后的情况说不准。。

网友C:
这个应该有吧,像模具上经常用到的限位开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吧,像模具上经常用到的限位开关一样

你指的是弹簧缓冲器么?

网友D:
量少,自己加工就是了,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具体是用到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少,自己加工就是了,又花不了多少钱!

零件内带弹簧  小凸台是可以伸缩的,用于触接高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