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漏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23):
无锡一机磨床M1420 打油压后,导轨开始往外漏油(严重漏油),调节导轨油压,工作台又开始出现爬行现象。这是哪里毛病?

网友A:
冒油是呈白色泡沫状吗,那就是吸空造成的,吸油滤芯被堵了需更换,或油箱油位低于吸油滤芯,需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油是呈白色泡沫状吗,那就是吸空造成的,吸油滤芯被堵了需更换,或油箱油位低于吸油滤芯,需加油;

已经解决,是因为进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