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缸径计算,请教大侠,是不是哪里算错了?

楼主(2014-05-23):
1.理论推出力F0=P*πD^/4

假设F0=100N
P=0.6MPa

我算出来缸径D=45mm左右,而我看SMC上写缸径50的能推动96KG,是我哪里单位算错了吗?

2.还有个负载率问题,也不是很明白,如下面两图,是不是有矛盾?

网友:
供参考:

网友(点评):
计算的时候注意单位统一。

网友: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只有14.5MM呢,

网友(点评):
对的,是14.5.我在CAD计算器里,可能是乘除一起用的时候搞错了

楼主:
检查了几次,用CAD里的计算器,里面计算错了,用EXECLE算就好了。这个问题没了,现在就是这个负载率怎么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几次,用CAD里的计算器,里面计算错了,用EXECLE算就好了。这个问题没了,现在就是这个负载率怎么取呢 ...

在不影响别的情况下,取大点的,气缸这东西时间久了容易有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