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种类型的减速机,同样的速比,1.5KW跟2.2KW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23):
同种类型的减速机,比如都是齿轮减速机,同样的速比,1.5KW跟2.2KW的有有什么区别?

是如何把减速机功率提上去的呢?就是把齿轮热处理工艺不一样?然后轴加粗点就行吗?

2.2KW减速机比1.5KW减速机贵点,贵多少才合适?大家怎么看?

网友:
减速机和电动机一样,用不同大小的机座适合不同的功率。但其机座大小划分,一般比电机粗。
减速机普通用同步转速1500转/分的电机为原动机。常用的Y系列电机,这个转速的1.5kW电机是90机座,2.2kW是100机座。两种电机的输出轴直径不一样,但减速机因类型不同,同一减速比用的机座有不一样的,也有可能一样。
但不管减速机用了怎样的机座,2.2kW的额定输出转矩肯定是1.5kW的约1.5倍。
机座号一样的减速机,其减速部分结构、材料、热处理当然一样;不同机座号的减速机当然就不一样了。
如果减速机机座号一样,1.5kW的和2.2kW的其差价只该是电机差价;不同机座号,差价就要大很多。

网友:
一般来说,减速机的功率要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因为电机有时会超常发挥,比如启动转矩就大于额定转矩。

转速一样,差别就是输出扭矩了。很多减速机的样本上,都标有配不同功率电机的参数表,楼主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点评):
用电动机,务必搞清楚额定转矩、起动转矩、最大转矩、堵转转矩。鼠笼电机超过额定转矩使用只能是极短时间,否则要过热烧毁。

网友(点评):
使用规范不使用手扳开关启动电机,建议用交流接触器加热保护器连接电源与电机,热保护器就是用来防止超载的。

网友(2015-01-19):
楼主的是不是问1.5减速机一定对应1.5的电机。2.2一定要对应2.2的电机

网友:
台湾传仕减速机!  1.5kw  和2.2kw减速机的  同速比  可以接相同机座的减速机!  一般 价格  区别  就可能是 电机上的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