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型号,求助

楼主(2014-05-23):
请问下外径是12.8 角度是55度,每英寸19牙是什么型号螺纹?

网友:
12.8不是一个准确数字,可能是1/4英吋的英制螺纹,如果是管螺纹那么前面加G.如是锥管螺纹,你测量的外径就更不准确了.

网友A:
可能是R1/4 或R3/8,你看看附件吧,我没有图片处理工具,抱歉啊!

网友:
又或者你上下这网站看看 http://cn.misumi-ec.com/maker/misumi/mech/tech/index.html

网友:
可能是G1/4-19的英制管螺纹。

网友:
对照手册查一下!

网友:
英制管螺纹
1/2-19 (根据你的资料)

不过,我觉得比较像是 1/2-20。
可能是每英寸20牙吗?请再确认一下!!

网友:
为啥有这么多不同的答案,是R1/4.(锥管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R1/4 或R3/8,你看看附件吧,我没有图片处理工具,抱歉啊!

这个资料我已经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