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拔出浇注系统的凝料

楼主(2014-05-23):
如图,要设置一个拔出浇注系统凝料的机构,除了图1方法还有什么简单的对原图改动不大的地方的妙招呢?

网友:
不知道,不过,你的凝料,做成一头大,一头小。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常规的注射模具很多有这样做的!特别是对于单型腔的模具。一般称为单点式三板模结构。但是,PVC模具不可这样设计!

网友:
你的浇口咋和流道一样大,这样能拔凝料?方法1就是用弹簧自动拔料,你再考虑下凝料的取出问题就可以了啊。

网友A:
这图有几点不合适
1、浇口,太大了不恰当,要重新去查各种浇口形状;
2、浇口位置,要考虑进胶流速和模流痕与产品外观;
3、侧动滑块驱动源,一般采用凸轮或液压缸(比较少),不使用气压缸;
4、这个产品可以旋转90°,就无需用侧向滑块;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几点不合适
1、浇口,太大了不恰当,要重新去查各种浇口形状;
2、浇口位置,要考虑进胶流速和模流 ...

我的塑件是这个!

网友(点评):
分模线在对中直径,斜管芯要靠破;用角销来驱动滑块就可以,必要时再加上面接触之滑块辅助。浇口的问题去问下小侠版主,他可以给出更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几点不合适
1、浇口,太大了不恰当,要重新去查各种浇口形状;
2、浇口位置,要考虑进胶流速和模流 ...

之前他很耐心地给我讲了很多建议了,有些由于自己水平问题没领悟到,在设计过程中,又懂了一些,现在就是因为凝料问题,可以改,就是用一些老办法对我的数据变动会很大。

网友(点评):
加个浇道,将浇口数加多,使凝料和浇道连接,透过浇道的浇口和产品连接,凝料在可动模开启时就直接拉出,这样的改动就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他很耐心地给我讲了很多建议了,有些由于自己水平问题没领悟到,在设计过程中,又懂了一些,现在就是 ...

PVC模具绝少使用点浇口形式。一定要注意!
这也是因为PVC塑料的特性所决定的。
给你说过,斜三通的浇口只能够从产品的侧面设置。具体的位置一般在斜通与直通之间。
具体的设计很类似模具教科书中侧浇口的设计。
其中,主流道必须很粗!流道的实际直径在8mm——10mm左右。
浇口必须是园型,直径不小于产品的壁厚,以保证注射时有足够的保压能力。
这样的模具一般都是二板模。没有必要使用三版结构。
浇口套直接接触到分型面即可。在浇口套对应的动模侧,必须设计足够大的冷料穴,并配置流道顶出装置(兼拉料作用)以避免冷料进入产品型腔。分流道的设计同样也必须注意到冷料的储存。
在我的帖子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合格的模具设计工程师必须是设计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及塑料化工工程师三者的结合。
所以,有很多问题你们完全不懂也情有可原!估计,你们的导师也懂不了多少!否则,不会要你们设计这样的模具,还要写论文。
真的很难为你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他很耐心地给我讲了很多建议了,有些由于自己水平问题没领悟到,在设计过程中,又懂了一些,现在就是 ...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你回家去看看你家墙外的排水管道。一定有斜三通。一般都是直径在110的。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下,也有很多这样的排水管道。看看人家的样品,就知道浇口的设计应该怎么做的了!
学习模具,样品无处不在!闲时,随手拿个塑料制品就值得你揣摩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你回家去看看你家墙外的排水管道。一定有斜三通。一般都是直径在110的。高速公路或者立交 ...

我用软件对浇口位置分析了一下,最佳的浇口位置如前辈所说:在斜边的侧边附近是最佳位置!我们设计这个课题主要是为了熟悉模具设计的流程,我们是不可能设计得出一个成熟的作品的,所以为了降低难度,我就没按前辈所说的了!希望前辈不要见怪!

网友(点评):
PVC管件产品的模具一般在运用模流分析软件的时候请注意其适应特征!说实话,仅仅只能够做很初步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你回家去看看你家墙外的排水管道。一定有斜三通。一般都是直径在110的。高速公路或者立交 ...

想了想,浇口还是用侧浇口的办,我一直忽视这问题,结果到后面问题就出现在这了,不听前辈言,吃亏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