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直线度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23):
技术文件上的一句话,“管材直线度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这个是什么意思,到底直线度是多少?
假设管材长度为L,外径D,内径d

“管材直线度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和“管材直线度误差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语文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清楚再和设计的确认一下就行了。

楼主:
“直线度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到底直线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一米长的容许度为0.5mm。

网友:
采用将被测要素与理想要素比较的原理来测量。如将刀口视为理想要素,测量时将其与被测表面贴切,使两者之间的最大间隙为最小,此最大间隙就是被测要素的直线度误差。

网友:
长度的千分之零点五吧。

网友:
一句话干吗说两遍呢

网友(2019-08-09):
蓝鹏测控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测量仪器,直线度,内外径, 厚度,长度测量仪器,可以加微,联系我fendoubaoding

网友:
直线度测量,棒线管材测内外径,板材厚度,宽度测量仪器,精度高,价格低,联系我微fendoubaoding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