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千瓦普通电机用变频器为什么老烧电机

楼主(2014-05-23):
刚开始是信号干扰后来加了个滤波器使用两天电机就烧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变频器厂家建议换一个变频电机 需不需要更换啊

网友: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调速比大了,发热厉害,绝缘等级不够,烧

网友:
低速发热大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5%CD%A8%B5%E7%BB%FA
看这个就明白了。
就是适用性的问题。
主要是散热问题。

网友:
加的输入还是输出滤波?
是那种滤波?
有输出电抗器没?
根本原因是高次偕波导致绝缘损坏。
即使不烧电机,你也会发现电机轴承会很快坏掉。

网友(点评):
施主也知道变频电机会烧轴承啊 善哉善哉,老衲以为只有老衲知道 哈哈

网友(点评):
秃驴,你又调皮了。要是你还呆在广东那小庙里,那里会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