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中有两个闭式系统

楼主(2014-05-23):
那怎么计算所需的油箱,是安最大泵流量的计算还是两个流量分别计算的和?

网友:
不光需要考虑流量因素、还需考虑是否是开闭式系统、系统散热等因素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25):
应该是两个只和

网友(2017-03-23):
是否有其他工作的开式系统,这几个系统工作关系如何,是否会同时工作。系统负载如何,发热量大不大。若有油缸,对油箱液面高度变化的影响等,这些都需要考虑

网友(2017-05-24):
闭式系统,补油的齿轮泵流量并不大……所以油箱也不用做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