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大的铝合金板上打孔呀

楼主(2014-05-23):
小弟做非标设备要在铝合金板上打螺丝孔,孔之间位置要去比较高用什么办法可以定位准确呀

网友:
打多大的孔?铝板尺寸是多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加工的啊!

网友:
上加工中心做,我做过几批这样的铝板。

网友:
数显、数控铣床上都 能打

网友:
龙门铣也行。技术好划线也行。

网友:
数控或者激光成批打孔

网友:
既然是螺丝孔,为什么要求会很高。。。是要装定位销吗。。。
如果是薄板,上钣金加工机床。
如果是厚板,上龙门铣床。
如果是手电钻打孔,先划线,后用样冲敲钻眼,再打孔攻丝。

网友:
如果板厚在3以下在数控转塔冲上效率是最高的,不知道你是那里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加工,你可以联系1386702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