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难题:ASTM B633上TYPE Ⅳ,sc-3磷酸盐转化镀层

楼主(2014-05-23):
各位社友好:

   鄙人最近遇到了一个没有做过的表面处理工艺要求,如下:

   客户图纸要求是:“POWDERCOAT  PRE-TREATMENT:ZINC COATING PER ASTM B633,TYPE Ⅳ,SC-3"  产品需要喷粉。产品材质是1.5mm的冷轧板,有大面积的喷涂保护区。

   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客户的产品镀层没有特别说明,我们的镀层一般是在10-15μ,按照B633的说明是:“with phosphate conversion coatings”我看中文翻译是“需要磷酸盐转化镀层后续处理”。但是B633里面对Ⅳ类要求又是参照D2092,我查看了ASTM已经用D6386对D2092进行了替换。D6386这个文件现在在到处都搜索不到,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我们公司目前的做法是:电镀回来后在喷粉前进行磷化处理,磷化的药水就是我们前处理(酸洗冷轧板后磷化用)的磷化液。现在的困难是:这样处理过后的产品很多镀层都没有了,或者颜色变黑了。产品在磷化液里面15秒以上就不行了。很难掌控。电镀层不良又要返电镀。不良率相当高。喷涂后保护区颜色基本接近基材本色。我是第一次做ASTM这种标准的产品,问了身边很多朋友和同行。他们也都没做过和见过这种电镀后磷化再喷涂的工艺。这种要求是我们老总提出来的,他自称对ASTM要求很精,且也做过这种工艺。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第一,这种电镀后再进行磷化处理是不是就真的是ASTM这个文件的要求,我们理解有没有错,由于鄙人英文不行。所以也不能完全看懂和理解ASTM这些标准文件。第二,即使是电镀后在进行磷化处理,那么这个磷化液的成分和浓度是不是就能用我们前处理普通磷化液。

    所以在此想请教各位大侠:

    第一,按照我们客户的要求,和ASTM标准,是不是就一定电镀后要磷化处理再喷粉。
    第二,如果是必须要电镀后磷化,这个磷化液的配方和浓度是不是也会有要求。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们都快被返工搞疯了。鄙人在此万分感谢  !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a1a4676d58fafab069dc02b8.html
B633

网友(点评):
这个文件我有,只是对文件的要求和我们执行的有些疑问,谢谢

网友A:
给多一点资料。。

客户图是怎么写 (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多一点资料。。

客户图是怎么写 (英文)

这是图纸技术要求的英文描述  POWDERCOAT  PRE-TREATMENT:ZINC COATING PER ASTM B633,TYPE Ⅳ,SC-3
接下来就是要求做喷粉处理

网友B:
是出口件吗?一般要求客户提供标准,同时提供实物。先试产交样件,客户确认,然后封样量产!

网友(点评):
客户已经提供标准了,图纸上技术要求就是ASTM B633,TYPE Ⅳ,SC-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出口件吗?一般要求客户提供标准,同时提供实物。先试产交样件,客户确认,然后封样量产!

感谢鹰大!由于出口件我们做的比较多,所以有点经验!如果是正规的外国公司它需要你提供PPAP文件,确认以后只要你是按照文件加工的他们都会认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技术要求的英文描述  POWDERCOAT  PRE-TREATMENT:ZINC COATING PER ASTM B633,TYPE Ⅳ,SC-3
接 ...

POWDERCOAT  PRE-TREATMENT:ZINC COATING PER ASTM B633,TYPE Ⅳ,SC-3

这句的上下句子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一个独立的技术要求,该图纸技术要求第一条是材质要求,1.5厚度的冷轧板,第二条就是我发的这条POWDERCOAT PRE-TREATMENT:ZINC COATING PER ASTM B633,TYPE Ⅳ,SC-3 ,第三条就是喷蓝色粉末,第四条就是...

网友:
D6386网上是有的。不过大侠需要花银子。35刀。然后就入手了。既然接了这么一单,这点钱不该省吧

网友(点评):
看到了,ASTM官网确实是有。但是我想要中文版的。并且即使有这个文件也不能完全解决我的问题啊。

楼主:
不知道是我说的不清晰还是大家都没有做过类似的ASTM标准的加工工艺啊!求助啊!

楼主:
顶上去啊!大家都帮忙看看。

网友(2014-09-18):
为什么要电镀呢?电镀是客户要求的吗?图纸的要求只是要喷粉,喷粉前用锌磷化作前处理。

[转]6.2 家用电器类
一般也是由冷轧板冲压而成,极少量锈蚀预先打磨掉。主要工件是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家用小电器等。前处理后是粉末涂装,也有部分是静电或空气喷漆。典型工艺为:
(1)预脱脂 喷淋,50~70℃,1min;
(2)脱脂 喷淋,50~70℃,1.5min;
(3)水清洗 喷淋,常温,1min;
(4)表调 喷淋,常温,0.5min;
(5)磷化 喷淋,30~45℃,2.5min;
(6)水清洗二道 喷淋,常温,1min;
(7)去离子水洗 喷淋,常温,1min;
(8)烘干 10~140℃,10min。

网友(2014-10-23):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SPCC,镀锌,再喷涂。
直接买镀锌板,再喷涂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电镀呢,技术要求是喷塑处理,锌磷化是喷塑的前处理。不明白电镀的依据?楼主再说明一下……

网友(2015-01-05):
不知道这个兄弟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

从客户提供的英文要求来看:

粉体涂装,预处理是要求:锌磷化 FOR 一个不知道的ASTM标准(楼上已经有两位大侠提出来这个问题了)

姑且不管这个标准是什么,
和楼主说的镀锌应该没什么关系,在汽车涂装这一块是有用镀锌板(热镀锌的)来做磷化
(其实我们为了区分铁和锌铝的差别,我们称作用在锌铝上面的磷化为皮膜) 然后来涂装的

楼主说的工艺可以做到,但是理解错客户英文意思,这个也是很多机构工程师在做表面处理时容易出的问题

网友:
有大面积喷涂保护区域,那就电镀后喷粉就好啦。
电镀后还磷化那么电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LZ有必要理下工艺,按英文翻译模棱两可,磷化一般的确是用作喷涂的前处理。但是LZ拿电镀锌件直接磷化,这里我觉得有问题,因为电镀锌不管是镀白、蓝白、五彩镀完都要做钝化处理,钝化决定镀锌的颜色,电镀锌完再磷化势必会破坏钝化层,改变镀锌颜色,所以是否有这可能,该件是不是电镀工艺调整下?镀上锌层后再磷化最后再钝化然后直接喷塑?因为据我了解磷化完再做钝化也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