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样的铝型材,用什么样的铣床比较合适

楼主(2014-05-23):
现在使用的是2HP炮塔铣床,因为主轴是R8,不可以装夹大点的铣刀,比如20以上的。前面板最下面的台阶的要铣掉26.5,装30的铣刀一刀过,这样效率高。想选择永裕昌的SY-200铣床,因为主轴是NT40,电机5HP。有用过的师傅吗?给个意见或者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数显铣床

网友:
一般的万能铣床,加装数显,就能搞定。

网友:
如果仅仅是图片上的样子,合适的切割机比铣床更靠谱,不管是加工效率还是投资成本都比铣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