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快捷键设置,请教

楼主(2014-05-23):
A电脑和B电脑同时导进C电脑设置好的proe快捷键,A电脑使用C电脑设置好的proe快捷键正常,而B电脑使用C电脑设置好的proe快捷键时,有的正常有的在使用键盘按快捷键失效,把失效的快捷键放置在工具栏却又使用正常(如:MJ),请问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脑里面是不是还有原来的配置文件存在?

网友B:
你怎么设置的啊?要设置config.pro.这个文件,要保存好,放在根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面是不是还有原来的配置文件存在?

起始目录中只有一份config.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设置的啊?要设置config.pro.这个文件,要保存好,放在根目录。

保存好了,其他方式能用,只有键盘按键方式不能用。

网友:
把C电脑 的config.win一起放到B的PROE启动目录。

网友:
是不是config.win文件没搞好?

楼主:
已解决,是根目录config.pro文件与起始目录的的config.pro发生冲突,清除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