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重新装了SW,出了点小问题

楼主(2014-05-23):
昨天重新装了SW,打开STP格式的装配图,然后我转成SW图档,再打开的时候弹出打开窗口,点确定还是那个窗口和一样的文件名!点取消则所有文件都被压缩了!求助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想装,没成功过。你在哪里下载的啊。我下载完安装老有问题。说要复制什么到什么目录。求解啊。、、、

网友(点评):
看看版本对不,我昨天在家装了个2012,公司装了个2013

网友(点评):
http://www.zgjxca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5&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我在这下的,装好了 没有问题

网友A:
sw2013用于win7,win8;sw2012只能用于win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2013用于win7,win8;sw2012只能用于winxp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我也遇着过。。。
可能是模板问题。。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我用2012SPO时打开STP会出问题,升级2012SP5就好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我也遇着过。。。
可能是模板问题。。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我在设置里面恢复默认设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