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的接触角有几种?各是多少?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4-05-23):
想设计一个压扁钢丝∮1.6 ∮1.8的机构,构思如上图,但主轴压扁位置估计时间久了会磨损,于是想用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内孔带锥度),来与主轴配合,把主轴的压扁位也车成锥形,二者可以配合,这样磨损之后就可以更换,不需要再换主轴了。
可是查了手册和轴承手册,都没有找到这个具本的接触角是多少?有几种?公差是多?
请群里的高人们帮看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请查TIMKEN轴承样本。圆锥滚子轴承根据载荷的不同,锥度不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TIMKEN轴承样本。圆锥滚子轴承根据载荷的不同,锥度不一样滴。

俺木有铁木肯的样本哦!你查的能讲一下吗?

网友B(2014-06-24):
1、图没看懂,不知道圆锥滚子轴承布置到哪个地方?
2、“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内孔带锥度),来与主轴配合”,请问外圈如何与主轴配合?
3、圆锥滚子轴承的接触角与计算系数e有关,系数e越大,接触角越大,轴向负荷承载能力越大,但不知都两者间的具体关系。一般不谈圆锥滚子的接触角,楼主想知道接触角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e=1.5tanα

网友(点评):
多些大侠指点。

网友:
一般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的角度太大,不适合做锥套,有可能锁不住。
具体接触角你可以用轴承样本里的的K值或者e值算。

网友(点评):
一两酒说的有道理,老板非要用这个东东,的以我要想办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没看懂,不知道圆锥滚子轴承布置到哪个地方?
2、“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内孔带锥度),来与主轴配合 ...

1,我不用圆锥滚子轴承,而是用其外圈
2,用其代替锥套,
3,目的是锥套是易损件,好更换,
4,锥套两侧肯定是用螺钉压紧,

网友:
根据你要求的圆锥滚子轴承外圈外径的大小,直接用实际外圈对照车制轴的锥度就行了.

网友: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既如此,何不自己车制锥套呢?

网友(点评):
买标准件岂不更好吗,维修也就十分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