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凝料,用什么简单的新方法可以解决呢?

楼主(2014-05-23):
此浇口凝料,用挡板或者其他方法也好,都是要在三块板的模架,如果用只有A、B板的模架,用什么简单的新方法可以解决呢?对原图的改动又不大!@模具小侠

网友:
在以前的回复中已经给你提出,你这样的浇口设计是不合理的。
PVC注射模的设计与常规的热塑性塑料注射模有很大的不同。你们这样的选题本身的问题很大。有些东西一下也很难和你说清楚。
至于挡板,我还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图纸也没有标明。
国内类似这样的斜三通模具肯定不能够直接这样设置浇口。不知道你是否很清楚看了我给你的回复没有。
总之,这个模具对你们难度太大。所以,建议你不要求全。能够设计出来,给你们的导师去评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前辈给我的建议我都记住了,我也和导师沟通过了,导师建议我不用做得太复杂,所以我就把浇口设计得简单点!

网友(点评):
楼主这样已经够 复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