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速主轴选什么材料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4-05-23):
  想做一条主轴,最高转速4000RPM,轴直径25,长L=420 ,负载是直径260的长250的圆盘,圆盘重约8KG。以前用45钢调质后上磨床,效果不太好,总感觉高速时噪音大。想用40C,但生产那边说40Cr材料,调质后变形更大。求大侠解决,用什么材料最好。

网友:
跟材料关系不大,看看别的方面。

网友:
噪音跟材料有关系吗?要不就是装配配合不好了

网友:
变形大可以调质后再精车,你的轴才420的,不算长,

网友:
噪音跟材料有关系?在哪

网友:
六点精磨余量就好了啊

楼主:
结构是没有问题的,是仿别人的结构,同样的结构,但是人家的机器噪音很低,我们的轴现在的工艺是:45钢粗车,调质,精车,再磨外圆

网友:
应该是装配问题吧

楼主:
总感觉45钢强度不够

网友(2014-08-11):
注意动态平衡的问题

网友:
作轴的 材料,45#和40Cr都可以,主要根据强度要求来确定。

网友:
我也觉得是装配问题,圆盘上还有其他东西吗?

网友:
如果是有样机测绘的,对比有差距,估计就是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的问题了

网友:
长径比16.8的细长轴的加工的精度,同轴度要高,
装配后主轴带圆盘一起要做动平衡(4000rpm )
箱体的精度也要注意

因为轴的承受的扭矩不大
如果发现轴的强度不够再更换材料
材料热处理后都变形, 最终精加工就是要修正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