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这两种标注,表示意义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2014-05-23):
这两种标注,表示意义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基本尺寸不一样,实际加工尺寸可能是一样的,但设计尺寸不同

网友A:
前一种标法,尺寸两侧分别加工成型,如铣或磨削两个侧面;后一种标法一般用于一个刀具完成的加工成型,如钻孔,砂轮磨槽。

网友:
对于我们加工的来说:左图我们会尽量把尺寸做到20.45至20.5之间
                              右图我们会尽量把尺寸做到20.4至20.45之间
                便于装配

网友:
是不是根据入体原则来的?

网友:
长见识了,我原先以为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网友:
一般是另一个部件的基本尺寸一样的

网友B:
9.2.3 Converting Dimensions to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In Fig. 9-2, there were several dimensions that were toleranced using unilateral tolerances
(such as .375 +.000/-.031,  3.019 +.012/-.000 and .438 +.000/-.015) or un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such
as +1.500 +.010/-.004 ). If we look at the length of the shaft, we se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ways we
could have applied the tolerances. Fig. 9-4 shows several ways we can dimension and tolerance the length
of the shaft to achieve the same upper and lower tolerance limits (3.031/3.019). From a design perspective,
all of these methods perform the same function. They give a boundary within which the dimension is
acceptable.

The designer might think that changing the nominal dimension has an effect on the assembly. For
example, a designer may dimension the part length as 3.019 +.012/-.000. In doing so, the designer may
falsely think that this will help minimize the gap for Requirement 1. A drawing, however, doesn’t give
preference to any dimension within the tolerance range.
Fig. 9-5 shows what happens to the manufacturing yield if the manufacturer “aims” for the dimension
stated on the drawing and the process follows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In this example, if the manufacturer
aimed for 3.019, half of the parts would be outside of the tolerance zone. Since manufacturing shops want
to maximize the yield of each dimension, they will aim for the nominal that yields the largest number of
good parts. This helps them minimize their costs. In this example, the manufacturer would aim for 3.025.
This allows them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of making good parts. If they aimed for 3.019 or 3.031, half of the
manufactured parts would be outside the tolerance limits.
As in the previous example, many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re normally distributed. Therefore, if we
put any unilateral, or un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on dimensions, the manufacturer would convert them to
a mean dimension with an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The steps for converting to an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follow.

1. Convert the dimension with tolerances to an upper limit and a lower limit. (For example, 3.028 +.003/
-.009 has an upper limit of 3.031 and a lower limit of 3.019.)
2. Subtract the lower limit from the upper limit to get the total tolerance band. (3.031-3.019=.012)
3. Divide the tolerance band by two to get an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012/2=.006)
4. Add the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to the lower limit to get the mean dimension. (3.019 +.006=3.025).
Alternately, you could subtract the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from the upper limit. (3.031-.006=3.025)

As a rule, designers should use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Sometimes, using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may force manufacturing to use nonstandard tools.  In these cases, we should not use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For example, we would not want to convert a drilled hole diameter from Æ.125 +.005/-.001 to
Æ.127 ±.003. In this case, we want the manufacturer to use a standard Æ.125 drill. If the manufacturer sees
Æ.127 on a drawing, he may think he needs to build a special tool. In the case of drilled holes, we would
also want to use an un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 because the mean of the drilling process is usually larger
than the standard drill size. These dimensions should have a larger plus tolerance than minus tolerance.
As we will see later, when we convert dimensions to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we don’t need to keep
track of which tolerances are “positive” and which tolerances are “negative” because the positive toler-
ances are equal to the negative tolerances. This makes the analysis easier. Table 9-1 converts the neces-
sary dimensions and tolerances to mean dimensions with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Dimensioning and Tolerancing Handbook, by Paul J. Drake, Jr."

网友(点评):
这么吊,英文啊

网友(点评):
9-2表中的尺寸有的具有零位偏差,有的尺寸有正负偏差。若只看轴的尺寸,可见有多种标注公差的方式。 9-4表中,尺寸的上下偏差计算值相同,但是标注不同。从设计师角度看,结果一样的。

网友:
我来看看高手们怎么说,我对这些太不熟悉了,这几天看书貌似看懂了,其实还是不懂

网友C:
左图,尺寸尽量避开20.4
右图,尽量把尺寸避开20.5

网友(点评):
恩,我也有这么个想法,但不知怎么讲的,看你你说的顿时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影响装配

网友:
明显第一个是过盈配合,比如你是孔轴之间的配合,当然要确保他们之间固定死,(液氮冷却后塞进去)20是计算的标准值,+0.5和+0.4是为了过盈配合而要求的,第二个应该是间隙配合,要求两配合之间留有间隙。应该和加工没什么关系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若是我的话一般第一个是标注孔尺寸才这样标,第二个是标注轴尺寸才有的,具体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听听其他大侠的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3 Converting Dimensions to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In Fig. 9-2, there were several dimension ...

  英文看不懂,但是图能看个大概含义,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对于干过机加的来说,可能理解会不一样

网友:
2#的言简意赅了

网友:
8#扯的太深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理解,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
走正差和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标法,尺寸两侧分别加工成型,如铣或磨削两个侧面;后一种标法一般用于一个刀具完成的加工成型,如钻 ...

大侠说的第一种标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很理解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图,尺寸尽量避开20.4
右图,尽量把尺寸避开20.5

交流交流。。

网友:
加工的最终尺寸是一样的,但第二个尺寸采用的是基轴制。这两种标法表示与之对应的装配件公称尺寸不一样,前一个的配合件设计的公称尺寸是20,后一个是20.5.

网友:
看不懂,请大侠详解

网友:
实际是一样的,但加工精度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3 Converting Dimensions to Equal Bilateral Tolerances
In Fig. 9-2, there were several dimension ...

加工的时候都控制在中差附近过程能力才高啊,cpk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