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外壳带电,何故,如何解决?

楼主(2014-05-23):
今天第一次接了简单控制柜,后来发现触碰接线柜钢管搭的支架时,有轻微的麻感,电表检测发现,24V开关电源所有接线柱和外壳对地电压都有100多V,百度一下说接地可以解决,公司其他设备上开关电源的地线也都没有接,不知为啥我这个会有电压。。。不知怎样解决,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220v,把开关电源两根线掉换一下,,,,,再不行就是抗干扰电容或基板漏电。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把开关电源直接绝缘了

网友C:
直流电24v我们平常用手接触没有电感,如果放到腕部以上就有感觉。我想楼主用身体什么部位触电了或者是手掌皮薄,交流电24v接触不多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把开关电源直接绝缘了

我这个绝缘了也不行,L对地220,N对地0 ,就这两根正常,其他剩下来的接线柱对地全是,100V左右。搞得24V之后的控制线对地都有100V电压。。。把直流电源接地线接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把开关电源两根线掉换一下,,,,,再不行就是抗干扰电容或基板漏电。

换了一下也不行,还是对地有80几的电压。。。真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24v我们平常用手接触没有电感,如果放到腕部以上就有感觉。我想楼主用身体什么部位触电了或者是手掌皮 ...

是外壳对地有100v左右电压,几个人试了都有手指都有微麻感。

网友(点评):
检查各端口、线头、电源线外皮,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点评):
持续微麻就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把直流电源网状外壳单独接地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电压哪来的呢,不像漏电

网友:
如果采用了零线和火线互换后及24V电源接地后还是有较高的电压,应该是24V电源问题,建议更换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