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G VP-NRT挤压丝锥,请教

楼主(2014-05-23):
有用过osg VP-NRT挤压丝锥 ,加工不锈钢的吗?现在要加工316L,  有M3/M4/M6三种规格,深度5mm左右的盲孔准备用挤压丝锥,不知道转速大约多少合理!

网友A:
当然是越慢越好,按我的经验150以下。有不锈钢专用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越慢越好,按我的经验150以下。有不锈钢专用油吗?

加工中心批量生产,手工加攻丝油,有点不实用!谢谢!

网友(点评):
有种不锈钢油很薄的,直接当冷液,当然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你做得是316又是加工中心,也就不在乎了吧

楼主:
还有用过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