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MIC-6精铸铝板,表面有类似铣刀纹,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2014-05-23):
那位了解进口MIC-6精铸铝板?发现表面有类似铣刀铣过的刀痕,有师傅说那就是铣刀铣出来的,本人很疑惑这样的板是靠铣刀来保证表面质量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端面铣刀铣出的刀痕是一个个的圆弧,进口铝板上的刀痕也是一个个圆弧,只是能看出痕迹!铝板尺寸大约700*500*20,圆弧半径可能就达到500,不能看到完整的圆弧,所以不清楚怎麽形成的这种刀痕,如果还是不明白,下次再贴图吧,谢谢回复!

网友B:
这铝板厚度正负多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铝板厚度正负多少丝?

好像是正负一个丝,我的问题信息量有点少,星期一再确定一下!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忽视后面那张吧,手机党删不了了!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精铣铣过了,应该是为了保证平面度和厚度公差吧。

网友C:
楼上的摩托和六西格玛很刺眼啊。“为了生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摩托和六西格玛很刺眼啊。“为了生存”

大侠,见笑了,手机用的电脑版传的照片,选不到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摩托和六西格玛很刺眼啊。“为了生存”

刀纹是弧形的,图片是刀纹的一部分,如果是铣的,我想铣刀的直径会超过1000吧,自己见识少,所以来社区问是否有人了解这种铝板的工艺!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同样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看不出,,,,,,,,

好吧,谢谢了!

网友(2014-10-16):
杂铝做成的铸铝锭,然后用刀切出相应的厚度,然后用刀铣面形成的 如果想了解 可以联系我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