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么大的齿圈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请做过此类项目的攻城狮介绍下

楼主(2014-05-23):
(无正文)

网友A:
滚齿机,俺见过的最大的是12.5米的,还有铣齿机

网友(点评):
那请问坯料就是这么一块整体么?应该是铸造的吧。是否可以分成几块后加工(在图中没看到有断层)

网友(点评):
照片上切削主轴与齿圈半径重合,刀具是指状成形铣刀。

网友(点评):
俺原来的公司的齿圈大点的,超过7,8米的是两半拼一起的,小的是整体铸造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粗加工可以用指状铣刀也可以用盘铣刀

网友(点评):
胚料是不是环扎的

网友(点评):
坯料是铸造的

网友:
俺记得8爷以前讲过大齿圈的制造流程,楼主可以翻翻他以前的帖子或@他。

网友:
铣齿,滚齿。

网友:
外齿有多种加工方法,而内齿只能插削了.

网友(点评):
插削与铣削加工形态完全不同,不会用插削方法制作内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齿机,俺见过的最大的是12.5米的,还有铣齿机

洛矿最大的有16米的滚齿机

网友:
我们以前的一般工艺流程是(分体的齿圈):
铸造→铣结合面→粗车外圆端面→探伤→粗开齿→调质→铣结合面→精车→精滚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