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304不锈钢套怎样加工?

楼主(2014-05-23):
外径60.5,壁厚2.8的304不锈钢管,加工成长度38.1±0.01的套子,平行度0.01,车床上怎样加工?两端面光洁度0.8

网友A:
数控车啊。只不过刚开始第一个刀对的不好的。第一个应该是不准的,第二第三在调一下就差不多了,用转切不锈钢那个切断刀。刀把上有黄色漆标示。

网友:
你的难点在哪了,我看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容易变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1个丝精度还达不到?

网友:
不知道批量是不是比较大,先留余量割断,然后做个内撑式的专用夹具车两端,用割刀是达不到0.8光洁度的

网友:
两端留磨量,平面磨磨下吧

网友B:
有一种杌床叫双平面磨,专门对付你这种产品。轴承比你的要求高也是这种机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啊。只不过刚开始第一个刀对的不好的。第一个应该是不准的,第二第三在调一下就差不多了,用转切不锈 ...

数控车塞不进去,数量八十个

网友:
做胀紧套加工

网友:
有难度难度在光洁度,长度可以内撑,两面一道车。不知道0。8批量怎么保证

网友C:
化学抛光,不锈岗光亮剂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学抛光,不锈岗光亮剂是干什么用的

电焊的慎用。

网友:
看下面的

网友:
就像10楼说的那样,做膨胀加工,效果很好,而且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杌床叫双平面磨,专门对付你这种产品。轴承比你的要求高也是这种机床做的

顶下,我们厂里150直径30厚平行度要求0.002的零件都是用你说的双面磨干出来的,一次可以加工很多,效率高。稳定性好

网友:
车床上达不到光洁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