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结构分析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

楼主(2014-05-24):
接触机床结构的分析有一定的时间了,说几句心得。

机床结构性能的评价指标问题。目前评价机床结构性能多用静刚度和摸态频率指标评定,然而在实际的计算当中不同的受力加载点,结构件不同的位置,对于静刚度和频率的影响很大,同一机床,不同的加载方式,刚度值相差很大,缺少统一的加载规则和结构件所处位置要求。

网友A:
楼主是从事机床设计行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从事机床设计行业的吗

算是吧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6-07-17):
请教下师傅 拨盘的作用是什么? 主轴跟法兰盘用螺纹连接还需要模式锥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