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8界面出现异常,前导视图工具栏消失,怎么处理

楼主(2014-05-24):
SOLIDWORKS2008打开后界面出现异常,怎么处理,和以前完全的界面完全不一样,用的很不习惯。
正常时的界面1
图1

异常时的界面2
图2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右键点菜单栏(你快速草图的位置),勾选 “视图(前导)”一项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图的顺序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菜单栏(你快速草图的位置),勾选 “视图(前导)”一项

按你说的,没找到前导视图,能不能附图说明一下啊,非常感谢。我都卸载,重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以前用的好好的,图标是突然消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你好,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呀,你说的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点菜单栏(你快速草图的位置),勾选 “视图(前导)”一项

找不到视图前导工具

楼主:
谢谢给位的出谋划策,我已经解决了上述的问题,总结,通过自定义方式勾选视图(前导)”不是我所想要的“前导视图工具栏”。两者不是同一类的,只是功能差不多。 我遇到的问题可能与我电脑的分辨率有关,我通过分辨率的改变,原来的“前导视图工具栏”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

网友(2016-01-23):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位的出谋划策,我已经解决了上述的问题,总结,通过自定义方式勾选视图(前导)”不是我所想要的“前 ...

你好,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但分辨率那里我也重新设置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