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4-05-24):
慢速,有10个位置点需要停止的装置(无精度要求),选用哪种电机最合理?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加摆线针减速器!

网友:
交流伺服加带微PLC控制功能驱动器.现在这类设施的价格也不贵,又减少了大量的外围控制电路(电器元件).

网友:
步进电机不可以么、、

网友:
既然没有精度要求,步进电机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多大负载啊   描述清楚了大家才好说啊

网友:
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加控制器(控制卡,plc)就可以吧

网友: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加编码器加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重型的原因,我还是选择伺服+PLC控制比较可靠。

网友(2014-06-24):
步进电机应该可以做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