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具是否可以加工不同齿数的齿轮?

楼主(2014-05-24):
最近在杭齿的一家合资公司工作,车间里见识了很多齿轮加工工艺,主要还是滚齿剃齿为主。

一直没弄明白的是:一把刀具是否可以加工不同齿数的齿轮?

个人的理解是,一把插齿刀和滚刀可以加工模数和压力角一致的齿轮,可以通过设置刀具与工件的转速来控制齿轮齿数。但剃齿的话,是通过刀具带动工件转动,对齿轮精度进行提升修饰,一把刀具只能对应一种齿数的齿轮(模数和压力角和剃刀一致)。

车间师傅说插齿刀也是一把刀对应一种齿数,我很不解。

请问大侠,上面的理解对吗?另外剃齿和齿轮精确啮合又是什么概念,和滚齿在啮合上有什么区别?

求指点呀~这问题想不清了..

网友:
高手呢,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你肯定听错了,你师傅估计说的是一把刀对应一种产品,因为一般是专用刀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同模数压力角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听错了,你师傅估计说的是一把刀对应一种产品,因为一般是专用刀

很有可能,我想按照插齿的原理肯定是只要模数和压力角一致就可以。
还有个疑问,剃齿呢,剃齿理论上是模数压力角一样就可以?还是说对齿数也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同模数压力角一把刀

那剃齿也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同模数压力角一把刀

上课时,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从理论上说一把尺寸刀具可以加工相同模数相同压力角不同模数的齿轮,但在实际加工中还是不能完全通用的,如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和齿轮轴,两者齿数相差很多时就不能使用同一把滚刀加工,具体原因我也不能说的很明白好像是和齿形方面有关。而插齿刀加工则是在当初设计内齿轮时就基本已经确定了该零件的加工插齿刀,这在设计内齿时需要计算,有好几个干涉条件,你自己翻翻手册。

网友(点评):
嗯嗯,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会对齿形之类有影响。下面大侠的解释我觉得挺好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哈~

网友C:
这要看齿轮的具体要求。一般来讲,一对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为模数和压力角相等。但对于齿轮要求较高时(修形齿)就不适用!
比如标准齿轮的全齿高2.25×模数,但对于剃齿的齿轮为避免剃齿加工时与齿顶干涉,一般要大于2.25×模数.还有剃前滚刀一般来讲要
修形,滚刀有触角和倒角,而这些参数是按齿数来设计的,比如齿轮参数完全一样的滚刀,设计时用来滚18齿的,但用来加工大于18齿时就会没有倒角,而加工小于18齿时倒角会很大.同样剃刀代用也会出现剃齿齿形不好和齿面啮合长度不够的情况!你可参考滚剃刀设计图来了解!磨齿的齿轮加工同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大侠这回答,解决了我一大困惑!给32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剃齿也是吗?

提齿不一定,跟你安排的工艺流程和参数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剃齿也是吗?

有得压力角要变

网友:
理论上标准齿轮是一把刀具可以加工此模数的任意齿数齿轮的!但是由于现在多是用渗碳淬火齿轮,所以滚齿和插齿的时候,就会涉及留磨余量的问题!为了保证磨齿后齿轮美观,对于不同模数,不同齿数的齿轮留磨余量也是不同的,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刀具了。
结论是,不是不能用,是用的不理想。
而且对于插内齿,会有一些顶切,干涉等问题,所以对于不同齿数所用刀具也就不一样了,这是具体的你可以去看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您的回答帮了我一个大忙~

网友(2014-10-15):
头痛,师傅怎么说都对,迷茫了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齿轮的具体要求。一般来讲,一对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为模数和压力角相等。但对于齿轮要求较高时(修形 ...

齿轮滚齿,你这个回答的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