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切削液夏天发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4):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以前在一个芬兰模具厂里操机时,我那天加工中心的切削液一到夏天就容易发臭,基本上一个星期换一次切削液,每次换的时候那叫一个苦,可旁边的加工中心用的都是相同的切削液却没有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是不是切削的工件材质不同,发生了什么反应

网友:
是不是有老鼠尸体在机床里面。

网友:
要经常使用搅拌,不然静止后会有厌氧菌生成切削液变质。

网友(点评):
搅拌只能缓解,最好进行过滤:一是防止细菌滋生;二是保护刀具,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现场有压缩空气吧?加装个曝气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切削的工件材质不同,发生了什么反应

切削的材料和别的机床差不多,都是模具钢材之类的

楼主:
不过我那台机器是所有机器中最老的,用来开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那台机器是所有机器中最老的,用来开粗的

不是开粗开细的问题,是滋生细菌,液体变质造成的

网友:
加点杀菌剂试试

网友:
刚查了下,开粗原来是粗加工的意思,学习了。切削液发臭那应该是变质了,找找变质的原因吧,温度,杂质等等

网友:
是不是同一种切削液

网友:
哪个牌子的冷却水哦,叫他的售后来。不来就不用了。:@

网友:
应该是机台的机油有漏油,和切削液混合产生变质。

网友:
坚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不断给切削池加压缩空气,让细菌无法滋生。

网友:
切屑液就是丑得很。。。

网友:
换水时要清干净,在上加工兴液

网友:
老机床切削液箱及管路清理不干净,新的切削液加进去也没有。需要彻底清洗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