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连接点结构 , 必酬谢

楼主(2014-05-24):
毕业设计,涉及到这样的结构,想深入了解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伸缩结构。最好有图,有酬劳,希望这方面高手解答下 。 求指教 。

网友:
斗胆说一句,有点自锁的感觉。

网友:
权限不够,不能贴图。觉得就是贴到墙壁以后重力竖直向下向右分力为零;稍微拉开一点之后有了分力自然就打开了。

网友(点评):
至于连接点我觉得就是一般的铰接就ok

网友:
批量生产的一部可用塑料轴承,pOM可行。

网友A:
很有意思。
可能是气弹簧+同步带结构。
不过伸开后画面就斜了,有什么用途?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复杂吧。我看来就是一自锁啊。觉得就是贴到墙壁以后重力竖直向下向右分力为零;稍微拉开一点之后有了分力自然就打开了。

网友(点评):
不好说。还要详细的想想。

网友(点评):
画面斜了不要紧,里面的镜子作用可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
可能是气弹簧+同步带结构。
不过伸开后画面就斜了,有什么用途?

希望您能够帮忙解答一下,因为想在毕业论文里涉及一点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很浪漫的一个思路,呵呵,经典

网友C:
今天突然发现一压端子钳结构跟楼主的图片有点相似,是棘轮机构的,在合紧钳子的过程中可以使其保持合紧的状态,想张开的时候再稍微用力握紧钳子又可以张开了,里面有弹簧顶着,只不过钳子张开的形程短了点,如果加大棘轮的齿数应该也可以张开得到更大的尺寸

网友:
经典,但有难度,真要做到动画里的结构,应该要点水平,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最近在QQ空间中看到的,你这张是其中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突然发现一压端子钳结构跟楼主的图片有点相似,是棘轮机构的,在合紧钳子的过程中可以使其保持合紧的状 ...

看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浪漫的一个思路,呵呵,经典

您能解释下这里面的结构吗

网友:
很有意思的东西,好像背面是平板电视

网友:
好像有几个弹簧

网友:
非常有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解释下这里面的结构吗

是的。这里面就是个气压弹簧结构

网友:
10楼的几个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里面就是个气压弹簧结构

您能说一下这几个气压弹簧的位置吗,因为本身不是学机械的 ,对这些东西不是太了解

网友:
使用,有创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