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测试机,隔音层做法,求教

楼主(2014-05-24):
       如上标题,最近在做这个。现在是吸音层的做法不理解。看过一些设备,人家是钣金外壳,加木板再加钣金封,门位置还加了软性的泡棉。  我现在做的这台,因为大小尺寸的关系,不能做那么厚。想钣金加木板。可是不知他们该怎么连接,也想直接钣金,后回来贴泡棉。很是犹豫不定,请有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假如没有基础理论的话,首先建议你找点书籍看看,处理隔音降噪等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我给涡轮机实验室干过类似东西,

首先,你要分频处理,把要处理的那个频谱找到,每一种频谱对应一种隔音材料,不是随便怎么用都可以,

结果处理过程中,板子的幅面有自振要处理,内部刷沥青胶有厚度要求,要挂网,一定的克重玻璃棉填充,等等,

你先学点东西,有具体问题,上来再讨论具体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有基础理论的话,首先建议你找点书籍看看,处理隔音降噪等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我给涡轮机实验室干 ...

我去  大神说的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有基础理论的话,首先建议你找点书籍看看,处理隔音降噪等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我给涡轮机实验室干 ...

谢谢 ,998前辈的指点。受教了。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外面钣金往里依次是阻尼材料,抗性材料,消音吸音材料,防尘材料,孔板;这个对高频噪音有效。另外看你们的设备噪音频率,分呗,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另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