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材质可以铸造吗?

楼主(2014-05-24):
38CrMoAl材质可以铸造吗?铸造完成后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
理论上都可以铸造,没问题的,但你必须要找到那个有此工艺的铸造厂家,不是谁都会的,这才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含碳量的条件下,同时有Cr与Al,铸造条件比较苛刻,容易有缺陷,成材率比较低

网友(点评):
如果用锻件代替了??我要做一个压缩机缸套!!

网友(点评):
锻件也可以做,都没有问题,

网友:
在我的印像中,38CrMoAl经过渗氮后,硬度达到HV950-1000,所有的塑料挤出机的螺杆就是它做的!表面镀硬铬后,可耐磨,耐腐蚀,耐高温等特点。

网友(点评):
我要做的式往复式压缩机的缸套,原有的缸套使用时间过长以后磨损了,现在想换一个,咱自己能做,就是毛坯不好弄!!

网友(点评):
呵呵,找不到下蛋的母鸡。

网友:
我觉得拿这种材料去铸造会不会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是通过配料铸造这种材料,不是把这种材料扔到炉子里铸东西

网友(点评):
哦哦,还是不明白的

网友(2014-09-09):
不知件大不大,最好是在惰性气体下进行熔炼,并要快速冷却,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良品率,

网友(2015-12-14):
有多大的产品  还要看产品结构,尺寸、无损要求等   这种材料应该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