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非完整圆弧的标注,求教机械制图标准

楼主(2014-05-24):
如图两端用黄色标明的圆弧是一个半径为100的圆的两段圆弧,我在标注半径的时候应该怎么标才能让人明白是同一个圆呢?我隐约记得是用点划线还是其他线把两段圆弧连在一起再进行标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这里请教社区的大侠们了。万分感谢。

网友:
你都知道了还问

网友:
做个构造线,让两端圆弧显示在同一个圆上即可,但是如果你的半径确定, 圆心确定, 那么这两端圆弧也就确定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就是正确的标注方法啊,用双点划线绘制圆弧将两端圆弧连接。双点划线表示假想线。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还有一个标注标准你搞错了,如果是两边有圆弧,标注时不能是R100,而是直径标注φ200.

网友:
直径标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就是正确的标注方法啊,用双点划线绘制圆弧将两端圆弧连接。双点划线表示假想线。

请问是点划线还是双点划线?

网友(点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双点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还有一个标注标准你搞错了,如果是两边有圆弧,标注时不能是R100,而是直径标注φ200.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