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风管制作,有经验的前辈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4-05-24):
如图这样的不规则风管,如何制作?材料不锈钢,不允许砸。

网友A:
1.5 以下就是‘咬口’,没有其它措施,没法焊接,

以前玩这个,是找个‘师傅’过来,我玩大兴那个无尘室就是如此,你把进口角度,出口角度,以及断面尺寸在图上写好就可以了,他不看你过程,就是去找‘对接’,人家有徒弟,现场焊个‘扭架’就是敲口的,穿上以后‘合口’,俺在边上看着,佩服的不行,

现在可以用三维展开,下料以后敲‘立边’,再合口,

算是个手艺吧,俺见过奇特工艺很多,都详细记录下来,以后不玩工业了,详细写一本书,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八爷,我们现在也想的差不多这样的方法,就是做个骨架。还有说做个内型模具的,不是批量,做模具亏大了。

网友(点评):
人家那个师傅是带一些硬纸板过来,吩咐徒弟划线展开,另外一个徒弟按吩咐去敲那个‘扭架’,就是角钢的东西,夹在台钳上扭出来的,跟玩一样,但我给法国人设计厚板非规则体,就是三维,日本人不用,完全蔑视三维

网友(点评):
直接用手画放样,这太厉害了,不知道是凭经验放样,还是计算数据放样?

网友(点评):
人家就是师傅给捏着,徒弟划线,玩久了,根本就不琢磨,40年玩螺旋桨的,玩曲面扭转就特厉害,那时哪有啥三维?汉密尔顿桨不是一样厉害,打的希特勒都没有脾气。俺爱看人家‘玩手艺’,哈哈,那风道是我设计的,

网友(点评):
希望有机会,看到书。。。

网友B:
不妨化无限元为有限元,化连续为离散。

网友(点评):
逍遥道兄,你给我讲道,我犯晕,哈哈。领悟力不够啊。

网友:
长方形等截面,进出口对称成90度,好像算不得“不规则”。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是啊,并不是不规则

网友:
就是扭转。三维可以帮助下料尺寸的确定,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扭转时中间那条线的长度是不变的,两个边有拉长,明白这个了后,尺寸就好算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 以下就是‘咬口’,没有其它措施,没法焊接,

以前玩这个,是找个‘师傅’过来,我玩大兴那个无尘室就是如此,你把进口角度,出口角度,以及断面尺寸在图上写好就可以了,他不看你过程,就是去找‘对

希望赶得上拜读大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妨化无限元为有限元,化连续为离散。

呵呵~~~

网友(点评):
图画起来不费劲,做起来不好控制啊

网友(点评):
哥,比你那扭的好控制吧?而且做俩一模一样的,随便拼什么角度都行。典型的天圆地方工艺啊。

网友(点评):
不过随你了。要我做,就准备这么做。

网友: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工件,是变形曲面,最后对角线折了一刀,不然很难保证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 以下就是‘咬口’,没有其它措施,没法焊接,

以前玩这个,是找个‘师傅’过来,我玩大兴那个无尘室 ...

做笔记,多思考,记住了

网友:
将一个面分解成好几块钢板拼起来就行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到处都是,一般情况下是将每个面都分成三个钢板进行焊接,你用三维图链接几条对角线就知道每块钢板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