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机构可以让直线变成圆?

楼主(2014-05-24):
有什么机构可以让直线变成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把直线运动变成圆周运动还是把直线的工件变成圆的。
如果是前者的话凸轮机构和齿轮齿条机构都可以实现;后者的话弯杆机啊

网友:
最简单的 齿轮齿条

网友:
齿条齿轮,

网友:
曲轴活塞。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卷筒机反过来,链轮。

网友:
齿轮齿条是罪常规的了。凸轮机构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lz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