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有锥度的货,怎么计算这个货的锥度是多少?

楼主(2014-05-24):
刚接触车床不怎么会弄,我现在在加工一个有锥度的货,大头是66小头是58,厚度是6个,该怎么计算这个货的锥度是多少?车床小托盘应该掰到多少度?大神快来帮帮忙吧?谢谢啦。

网友:
查切削手册。

网友A:
读书那会几何还可以,出门打工多年忘记得差不多了,前几年做的别的行业,完全用不上,但是我自己想了个办法,自学了个CAD绘图 ,计算不到的尺寸先不管,在电脑上用CAD按照现有的尺寸把图画出来,记得要画的标准精确。然后就把自己想要的尺寸在图上标注出来。这样很多东西就可以不用去算了。:lol

网友B:
(大头—小头)/2/长度的值,再用反正切求这个值的角度

网友C:
画个图算算

网友:
66-58/6=1.3333333
tanc/2=c/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书那会几何还可以,出门打工多年忘记得差不多了,前几年做的别的行业,完全用不上,但是我自己想了个办法 ...

这也是一个办法,对付复杂的可以这样,但是这个简单不需要,直接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先学学三角函数再做车床吧!

网友:
33.5

网友:
初中教材,三角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图算算

我也是用cad画图再量

网友:
量出这个货的高度H,66-58=8,,8/h  就是锥度。

网友:
38.2度

网友:
38.3

网友:
引用 网友C:
56度

,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4-09-28):
懒人有懒法

网友:
我都是这样算的大头减小头除以长度再乘以28.7  对错别喷

网友:
(66-58)/6x28.7

网友:
3楼的方法可用

网友:
啊,,,到底哪个方法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头—小头)/2/长度的值,再用反正切求这个值的角度

记得当学徒的时候,俺师傅是这样教我的。算完以后查三角函数表,找到接近的度数调刻度。

网友:
用切削手册的话,用四楼的方法

网友:
CAD,机械工人切削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