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加工,螺杆转一半就转不动了

楼主(2014-05-24):
各位好,如图是一个螺杆、滑块配合的工装,螺纹是M16*1长75,滑块的内螺纹底孔直径14.5,用的硬铝。

现在的问题是螺杆转一半就转不动了,以为是螺杆变形圆度不好了,打磨了也还是不行,实在想不通就把螺杆装在了另一个滑块上,没想到非常好用。。。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啊,结构上应该怎么改吗?

网友:
请问楼主,M16*1内螺纹底孔应该多少??????:lol

网友:
你能证明有用铝做螺母的例子吗?

网友(点评):
而且是M16*1。

网友:
底径错误

网友:
说白了,就是偏心

网友:
转一半就算不错了

网友:
螺母一般是用黄铜或灰铸铁,没见过用硬铝

网友:
你这是车的吧,可能是锥度

网友:
螺母拆下来如果能旋入,说明没装配好

网友:
热处理后回丝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用铜做滑块的

网友(2022-04-21):
这些工程师?螺纹攻牙时底孔直径如何得到的?如果是铁的,那得多费丝锥

网友:
互换装配一下,大概率是装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