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钣金折弯后变形量最小,平面不是鼓起来的

楼主(2014-05-25):
如何保证钣金折弯后变形量最小,平面不是鼓起来的。

网友:
樓主用什麼設備折彎?我公司專業做鈑金的,客戶是大小鬼子,產品要求很嚴格。折彎用折床(在公司里是這樣叫的,外面可能有別的叫法),刀具還有作業員的技能(經驗)比較重要,折出來的產品很好看,我是沒看到樓主說的平面鼓起來的情況

网友A:
把那个面顶住应该就不会鼓了,我司用折弯机做的,没有鼓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面顶住应该就不会鼓了,我司用折弯机做的,没有鼓的现象。

哦,看来是我想错了

网友B(2014-08-14):
面积大的话肯定会变形,要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积大的话肯定会变形,要加强筋

对的

网友:
无论用折边机还是折弯机,对这个面本身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你看到面鼓起来了或凹进去了,是因为你的板材本身就不平。国内多数钢厂出的冷轧板都是有弧度的,只不过板材的时候,由于自重的原因不明显,但落料成小块,就非常明显了,这就是要求高的钣金件,落料后还要用精密较平机较平下的原因。

网友(2014-09-24):
1冷轧板  热轧板
2宝钢产  武钢产
3折边模

网友:
材料流动,应力问题。从这方面去想法子吧!

网友:
首先得保证材料是好的,如果是一些不合格品或者比较硬的就会不平。

面积大也会不平,这时就需要辅助油缸或者其他来使折弯机中间加力的装置,来保证平度,不过这个需要一到两块来调试。

网友:
额  新手来学习学习 各位大大好

网友:
首先板材是平的,折弯时,弯角一侧(你的变形侧)尽可能多的夹持平整,防止自由流变(变形肯定有力)。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