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加厚扩口成型,求教

楼主(2014-05-25):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管子扳头部分成型,现在试过很多办法。目前的方法是增厚,成内六角,(车外圆)。冷热都试过,冲床,油压机,管道成型机也都走过几遍。问题是,按照现有工艺,增厚时起皱。

求各位大侠指教,修改工艺和凸凹模结构。材料是MN钢,样品是有缝钢管。

楼主:
目前增厚跟成内六角都是用的仿形直接挤压,求教有做过类似产品经验的,有没有什么成功方案

网友:
车一个内六角头部,再焊接上去

楼主:
关键拿过来的样品不是焊接起来的,特地破开看过,我就纳闷了

网友:
把材料换成10钢的就可以了!

网友:
渗碳处理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A:
俺见过类似的东西,不过俺看到的是管端扩口都是圆的,管子口先高频加热,然后凹凸模挤压成型。俺估计凹凸模结构还有挤压速度应该是关键

网友(点评):
正确,易加工,加工后不管在空气里或扔在油、水里,都会给成型部分一点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见过类似的东西,不过俺看到的是管端扩口都是圆的,管子口先高频加热,然后凹凸模挤压成型。俺估计凹凸模 ...

是加厚扩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厚扩口吗?

是加厚扩口,我只是见过这种设备,不过看人家的效果挺好的。他那种内外孔都是圆的,可能你这种内六角的有点难度吧?不过有个问题是,你得注意扩口时的挤压速度,如果油缸行程太大或者速度太慢,可能挤压的时候管子就凉了。我说的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还有谢谢鹰大加分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热镦粗,投资成本大;看公司情况,不要什么都想仿造。

网友(点评):
不是仿造,是老板从汽车配件厂通关系拿来的样品

网友(点评):
加热,镦粗

网友:
这是一种很通常的挤压工艺来实现的,如汽车随行工具等.

网友(点评):
求教求教啊,这玩意就是汽车的随车扳手

网友:
先按内六角的内接圆加工好孔,深度是图纸标注深度-1mm.然后进行冷挤压工序.

网友(点评):
多谢了,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