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零件要回弹性好的,要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5-25):
请问,我们在机械加工中铝跟铜跟铁有哪些牌号什么的,各有什么特点,还有现有个零件要回弹性好的,要用什么材料,要怎样的加工工艺

网友:
弹簧钢,65Mn、60Si2Mn

网友(点评):
还要搞好热处理!

网友A:
铍青铜回弹很好

网友:
铍青铜回弹效果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前两天做了一个活,65Mn  淬火+回火,效果还可以

网友B:
按照弹簧的工艺与要求去做,对照你的要求应该选出来比较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弹簧的工艺与要求去做,对照你的要求应该选出来比较合适的材料

请问弹簧的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铍青铜回弹很好

不要铜的,有没有铁这类的

楼主:
注:产品是有个螺纹,然后割一条缺口锁螺丝,去压住另一个螺纹

网友(2014-12-31):
铜就用钹青铜,钢就用65Mn

网友:
65Mn  淬火+回火,效果还可以????回弹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