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4-05-25):
16工位,dwell time 5s, index time 1s,旋转半径600mm,托按厚度45mm,用的铝,工件0.3KG。这个情况,用什么分度器啊

网友:
基本上估算下来要用到11AD了。还有就是你治具的重量和治具的PCD没有说。单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70、80够用了,不过要用双导程的分割器。还有就是你治具的重量和治具的PCD没有说,你这托按厚度45mm是 ...

夹具我也没数据。。。45MM我也觉得厚了。话说,能告诉下,什么时候才用到桌面型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具我也没数据。。。45MM我也觉得厚了。话说,能告诉下,什么时候才用到桌面型的么?

我之前看错了,以为是600的直径,后来才知道是半径。一般大盘面,负载较重的话会用桌面型比较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错了,以为是600的直径,后来才知道是半径。一般大盘面,负载较重的话会用桌面型比较多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