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个跟老板吵一架 ! 直接上图。。

楼主(2014-05-25):
很简单的一个零件,材料25x8不锈钢304 。 全部加工面要求要车,现在车两头要4分15秒 (加工时间)。。18外径要求“光滑”:L大概1.6—-0.8之间吧。  老板::@慢!慢!慢!。。。真慢吗?各位大神讲讲 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工序没??要稳定生产的,讨论下。。

补充内容 (2014-5-25 20:32):
谢谢老鹰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发这个贴主要是为了讨论工时的问题,各方面条件不一样,导致差别还是很大的。在保证合格,操作简单,生产稳定情况下肯定是追求效率。这可能与我们上级产生分歧,这个怎么协调?

网友(点评):
这图纸要亮瞎眼啊,真想扣分。

网友(点评):
哈哈,樓主應該把圖紙搞成黑背景就不刺眼了

网友A:
。。。既然都需要车件 那只能车了呀  还有什么更好的
想想怎么车得更快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需要车件 那只能车了呀  还有什么更好的
想想怎么车得更快才是真的

那你认为加工时间要多长

网友:
那你问老板这个车多长时间才算快的,然后你把操作工叫过来,跟老板当面商量!

网友(点评):
呵呵,你跟老板说没问题!!!加快切削速度!!!达不到要求了,你就跟老板说,问问工人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就说,老板,我有个神奇的能力,把产品用布遮起来,我一喊“变”,产品就做好了,10秒做一个。 然后让他给你加工资。

网友C:
要求不高吧,没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说,老板,我有个神奇的能力,把产品用布遮起来,我一喊“变”,产品就做好了,10秒做一个。 然后让他给 ...

老板给不起这工资

网友D:
用不了4分钟,

网友E:
一台车床做不快就用两台啊

车的时候不要掉头,做专用工装,将工序分割成两部分,节省装夹换刀时间,将工序并联起来

网友(点评):
呵呵,这样可以吗?

网友:
哎   老板当然是尽可能的利益最大化了

网友F:
一刀下不来么?
夹左边(长料),车右边,钻车孔,车断。

网友G:
左边的倒角是否要掉头?

网友(点评):
不用掉头也行。

网友H:
手机上网,看不到图片,说一下我现在正在加工的不锈钢,20的棒料,零件全长40,要打16*37.5与8*2.5的阶梯孔,再切断。外圆不用加工,总的加工时间90秒,这还是在50车床上加工的,在小床估计不用60秒,根据你的描述和楼上各位大侠的回答,一个加工要求不高的小零件要4分钟。的确很慢了!

网友:
如果涉及工时问题,那还行,哈!纯技术讨论,是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吧,没形位公差!

没公差不代表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左边的倒角是否要掉头?

不掉头更不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刀下不来么?
夹左边(长料),车右边,钻车孔,车断。

304  不要想得太简单 合格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台车床做不快就用两台啊

车的时候不要掉头,做专用工装,将工序分割成两部分,节省装夹换刀时间,将工 ...

没看懂!!专用工装是怎样的?能给个思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4分钟,

必须考虑刀具寿命!毕竟操作工不是懂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刀下不来么?
夹左边(长料),车右边,钻车孔,车断。

照你说法要用到几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上网,看不到图片,说一下我现在正在加工的不锈钢,20的棒料,零件全长40,要打16*37.5与8*2.5的阶梯孔, ...

只是钻孔?不用车吗?不锈钢什么牌号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钻孔?不用车吗?不锈钢什么牌号 ?

呵呵,我的是201!不用了,钻出来的效果和外圆差不多了,也许1. 6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能具体点,比如用的什么设备刀具,特别是有多少量,也就是你的工艺编排!

网友H:
没考虑实际要求,我只说一下我的想法,外圆粗车一刀,精车一刀,内孔钻到位,切段。台钻或铣床倒切断部分的内角。应该在2分钟之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考虑实际要求,我只说一下我的想法,外圆粗车一刀,精车一刀,内孔钻到位,切段。台钻或铣床倒切断部分的 ...

就兄弟你说的比较用心,,。我有几个问题。。外径25到18两刀搞定 ?我想不可能吧!能的话转数走刀多少?内孔要留预量车,这不能少。掉头还有个内台阶要车,平端面。

网友(点评):
外圆两刀的话表面不是特别亮,最后一刀车几十司。用专门车不锈钢的机夹刀,一刀车刀20,在一刀到18.

网友:
这样的零件在我们厂一般工时是10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兄弟你说的比较用心,,。我有几个问题。。外径25到18两刀搞定 ?我想不可能吧!能的话转数走刀多少?内 ...

问得这么具体我也看到图纸我不好回答,我还是说我的经验吧,前天刚加工完的一个小拉杆,和现在加工的是配套的,还是201料,16大,悬伸70,工件总长59,需要在一端加工到8mm,长42,我就是一刀到8.5,留0.5精车一刀。粗车刀片W型,先说到这吧,手机码字不是一般的难受

网友:
车床上夹好到车好 4分钟还行 钻好了车的更快

网友I:
你直接问老板解决方案,到时候看行不行,要是真行,那他就是对的,你也别生气,要是他没办法,那你们老板自然就没话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得这么具体我也看到图纸我不好回答,我还是说我的经验吧,前天刚加工完的一个小拉杆,和现在加工的是配 ...

大神!佩服!

网友J:
跟你老板说把刀具弄弄好,能减到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跟你老板说把刀具弄弄好,能减到2分钟。

怎样的刀具?见识比较少 望解释!

网友(点评):
贴个清楚点的图我给你算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样的刀具?见识比较少 望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直接问老板解决方案,到时候看行不行,要是真行,那他就是对的,你也别生气,要是他没办法,那你们老板自 ...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老板感觉慢,你问他哪里有快一点的成例,能去学习一下的,他也一样说不上来。

网友:
这个真不好讲,老板与你的立场不同的

网友:
我感觉到压力大!

网友:
找个神奇的六角车试试

网友:
右边的那个内阶梯孔不好弄,得两刀,4分钟我觉得很快了啊

网友:
一次能搞定的东西,时间能控制在2分以内

网友H:
今天再看了看,感觉楼主主要是为了协调工时问题,怎么能让老板相信这4分钟下来已经不慢了!这简单呀,把三要素都往大里调,然后加工是快了,经常爆刀,加工就不稳定了!这样老板会跟着你的思路走的,这样底下的兄弟们也安逸。不过有一点,如果老板是稍微懂行的,你就要随时准备打好包伏走人!。这个要底下的兄弟满意,老板满意,这是技术活呀,比加工这小玩意难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毛坯是D25*d8的管料?

1.加工左侧外圆至D22处,连端面及内孔d11
外圆2粗1精,内孔1粗1精,切断1
外粗F400,外精F250,内粗F300,内精F200,切断F150
t1=50*2/400+20/300+50/250+20/200+10/150=0.25+0.07+0.2+0.1+0.07=0.69min(纯切削时间)
50为外圆刀走刀距离,20为内孔刀走刀距离,10为切断刀走刀距离。

2.夹左侧外径加工右侧端面及内孔
外圆1粗1精,内孔2粗1精
外粗F400,外精F250,内粗F300,内精F200
t2=15/400+20/300+15/250+20/200=0.04+0.07+0.06+0.1=0.27min(纯切削时间)

辅助时间:
换刀时间按3秒(刀对刀)
空刀按100mm距离,G0为5m/min折算为1.2秒/次

t总=t1+t2+3*3/60+3*2*1.2/60+2*3/60+2*2*1.2/60=0.69+0.27+0.15+0.12+0.1+0.08=1.41min
所有参数基本按照经济型数控计算。

网友(点评):
好详细了,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锈钢的用管子做在实际上比用实心的还贵。实心的还有点花能卖。我是专业做不锈钢的外粗F400.真当这是A3的料啊。最多150左右。速度不能过1500转。切断。我晕了。看到这大神用的是什么刀啊。我们一般都是60到70

网友(点评):
S2000,f0.2不就F400了。100多的线速度又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毛坯是D25*d8的管料?   1.加工左侧外圆至D22处,连端面及内孔d11

高手,不知道切屑数度多少,就是线数多少

网友(点评):
粗100~150,精150~200,粗f0.2~0.25,精f0.12~0.15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一台还是两台加工4分钟。手磨刀还是机夹刀。内孔是要钻头打还是已经有8mm的通孔,感觉应该要两台数控做两道工序,感觉楼主做的是有点慢。主要是光洁度要求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毛坯是D25*d8的管料?   1.加工左侧外圆至D22处,连端面及内孔d11

大侠,卖刀能卖到你的水平,放眼全中国(大陆),屈指可数呀!

网友:
上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毛坯是D25*d8的管料?

1.加工左侧外圆至D22处,连端面及内孔d11

设想的是很理想的状态!当然我认为这样算很合理,但是实际情况是精车外圆超过F100有细小刀纹,11内孔要车16长,切断f150吃不消 我现在用的是3的切刀片

网友(点评):
你的转速太低了。

网友:
是用的数控车吗?

网友:
如果用数车的话,那时间是太长了一点

网友:
上加工中心能快点么

网友(点评):
这明显是车床的活。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想的是很理想的状态!当然我认为这样算很合理,但是实际情况是精车外圆超过F100有细小刀纹,11内孔要车 ...

切实 !!实话,我现在转速很低。你认为多少合适 对不锈钢没什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再看了看,感觉楼主主要是为了协调工时问题,怎么能让老板相信这4分钟下来已经不慢了!这简单呀,把三要 ...

说实话 我现在想打包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我现在想打包袱了

有各方面原因 ,考虑考虑过几天做个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各方面原因 ,考虑考虑过几天做个决定!

楼主,开玩笑的吧,遇到问题就撤退,你能保证在下家就不会遇到问题?

网友:
先做孔,再车一头,再用胀管模具车另一头,你的工时差不多这样啊!!1.6~~0.8,可以了,你老板不要求质量的啊???哈哈

网友:
合理安排工序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但老板这是要把你累趴啊

网友:
如果量稍大点的话,这个速度是慢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切实 !!实话,我现在转速很低。你认为多少合适 对不锈钢没什么经验

不锈钢切削
粗车用CNMG120408刀片的话:
V100~150,ap1.5~3,fr0.2~0.3(好一点的刀片用上限,一般刀片中到下限)
精车TNMG160404或者DNMG110404或者DCMT11T304的话:
V150~250,ap0.3~0.5,fr0.08~0.12(同上)
以上只是大致范围,具体可以根据刀具牌号及工况调整。

网友:
不好评论,图都看不清。

网友:
你已经做的很本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实 !!实话,我现在转速很低。你认为多少合适 对不锈钢没什么经验

确实,这条件用下来应该不要四分钟,也切实可行。
不重视刀具就没法高效生产。

网友K:
我说两句啊!你这个的确是慢,让老板亲自动手试一个,你再试一个,比一下,看谁快,若老板真的比你快,那你就认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开玩笑的吧,遇到问题就撤退,你能保证在下家就不会遇到问题?

其实这个本来就不算什么事 其他方面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说两句啊!你这个的确是慢,让老板亲自动手试一个,你再试一个,比一下,看谁快,若老板真的比你快,那你 ...

我的意思不是一个的快慢!!是根据实际情况,合格率等方面的一个综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锈钢切削
粗车用CNMG120408刀片的话:
V100~150,ap1.5~3,fr0.2~0.3(好一点的刀片用上限,一般刀片 ...

网友:
引用 楼主:

4分钟能加工好已经不错了,上次我就叼过我们老板,我直接来一句你去买台DMG的加工中心什么的都搞定了

网友:
这东西不用4分多钟吧,不知道楼主的那里的车床是不是用棒料车,而且有送料器的,如果是这样,真的不用4分钟,需要304有点难加工,一次加工就可以,虽然有一段要后扫,但也不是非常难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一个的快慢!!是根据实际情况,合格率等方面的一个综合时间

那也可以让他和你比,比过了,你输,比不过他闭嘴,没有必要和BOSS吵,我们也会和老板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都是这样来的。

网友:
我的显示器不行,亮瞎眼

网友:
个人感觉,4分多钟应该是加工2件以上的时间,你进刀量是不是太公式化了?

网友L:
给你一个参考吧。我是专业做不锈钢的。他们是拿不锈钢当铁玩的。第一面外圆刀。如果是转刀架的话可以不用换刀。如果是排刀的话加上会方便一些。粗车到18.2单边2个不到没什么问题。精刀0.2多了不光洁。精度也不像铁的那样。这个吃刀要小才又光洁又精度。速度正常的话应该是1200到1500之间。给进方面正常粗车在。0.1到0.15之间。精车0.1就OK不能太快。第二步是打孔。用管料才真难做。实心的都好做多了。用10,7的钻头。速度600左右。刚进去时速度1000给进0.03进到3左右。降速到600或者500.给进0.1。15。21分别退一次。然后第三步精车一车。速度1500给进0.1OK。第四步最后切断速度800到1000.给进0.05左右。一边OK。用时一分多可能要近2分。然后在别的车床上边劈面镗一下内孔用时应该不会超30秒钟。大功告成。加上上下料的时间和一些测量的时候平均4分钟不是很过分。要自己做的话。会快点不会过3分钟。刀具一般用三凌的。切刀用山特维克的。

网友:
公差要求不高呢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在加工时常上,一个老板他有想法,是可以说出来的,或许他看到快的了,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有比我们快的,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样才使得企业的竞争,问题在于你跟老板怎么沟通,我刚才看了有提出一刀车好掉下来的,切断位置的毛刺披风在另行倒角,那个不可取,对于液压系统装夹的设备来说,装夹工件不会浪费多少时间。可是拿下来了,还去另行倒角的话,人工多一个,明显不合算,而且不见得能倒得那么好,现在的企业很多都不走老路了,以前是设备贵,导致设备少用工人去填补空缺,现在有句话我听很多次了,“能用机器搞定的,我干嘛请个人回来弄?请人那么好请?请来就一定好用?”

网友:
老板也是想竟可能快,直接跟老板谈多点工时。

网友:
套用流行的,你行你上

网友:
出口的?符合ROHS指令?

网友:
各位都很专业啊,
我从非专来说几句,
1,Φ25*8改用Φ22*6.5或Φ22*6减少加工量,
2,长料,减少装夹.可以做内径专用刀具吗(两个内径,一个端面加倒角)
3,外径Φ22*2先不车,向左加工Φ18.1*25(切刀2)回程向右车光刀Φ17.95,取公差中值.Φ22车Φ21.9光面.
4,切刀修Φ18与Φ22*2内角(还可不可以用切刀光车)5,,切断后别外车床Φ11内径倒角.
5,整个过和用时会是多少,装夹5秒,车内径15秒,粗车15秒,光车15秒,切车15秒,另外车床倒角15秒,啊!不到2分钟啊!好像不太可能哦,呵呵
不对就当是讲一个笑话吧

网友:
搞工装,分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你一个参考吧。我是专业做不锈钢的。他们是拿不锈钢当铁玩的。第一面外圆刀。如果是转刀架的话可以不用换 ...

真是专业不锈钢 !!拿不锈钢当铁玩。。茅塞顿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专业不锈钢 !!拿不锈钢当铁玩。。茅塞顿开!!谢谢!!

唉,知道干钢件铸铁的效率吗?粗车150~250,精车200~350,比不锈钢基本翻番的。所以不要眼光狭隘,有机会自己实际体验下。你可以试着在现有参数下把线速度提高20~30%左右看看,没问题就再提。不锈钢不到200的线速度干不坏机床的,只是刀片不要用日系的了。不管干什么零件,线速度上了一定的台阶,日系的刀具基本就不行了,还得欧美的。我玩耐热不锈钢精铣还有300线速度的呢,为了效率都是被逼的。

网友(点评):
这个欧美的刀片。性价比底啊。三凌的一片才14块钱。山特的开价60。可能我没找到正品。要不就是机子速度打不上去。要是机子好可以高速的话用山特的当然是好。问题是就国内来说。能上5000稳定的机子还是很少的。

网友(点评):
就算用的三菱的,效率也不止这点。

网友(点评):
这个再高就可以直接送刀回家了。直接红刀。加水也没用。欧美系的肯纳也用过直接红。还不如三凌。有什么好品牌的吗?

网友(点评):
红刀?线速度多少啊?肯纳不如三菱?没用好而已。

网友(点评):
铣刀好像都是万把的转速吧。对这个不太了解。我对怎么加快车刀很有兴趣。粗车150到250的话速度要近5000到1万转。精车就多了。国产的机子很少有这么快的。我打到75就有点吃不消了

网友(点评):
肯纳是打高吗?25的圆打到2000。给进0.2一个下来就直接报销。可以看到刀都红了。不锈钢不是硬。硬的不如铬12。但是铬12可以打到4000没事儿

网友(点评):
车20多的外径150的线速度有多少转速?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去算过。一般不太会用线速度。我用公式算了一下如果是20的圆转2000的话大约是120左右。

网友(点评):
v=3.14*d*n/1000

网友:
管子用25X10的精拉管 镗孔不余量不就少了些

网友:
呵呵,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工时都是钱啊,老板当然希望工时定的越低越好,工人正好相反,对立的利益阶级,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呢

网友M:
看来看去,一线工人发言少啊 ,都不实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看来看去,一线工人发言少啊 ,都不实在~~

我就是开机,编程,修机,操机!不知道算不算一线,不过看楼主的意思,主要是解决如何协调工时问题,不是工艺问题!我就无法给意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开机,编程,修机,操机!不知道算不算一线,不过看楼主的意思,主要是解决如何协调工时问题,不是 ...

大侠不是一般的牛,有机会想向大侠学习,恳请赐教

网友:
如果量大,能否考虑用小型数控车床,在不影响精度的基础上,反复调试参数,直至确定一个稳定的设置,尽可能的快。当然,要用好刀具

网友:
貌似四分钟确实蛮了,没效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