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图框制作 插入图片的图片剪裁边问题

楼主(2014-05-25):
在做图框时用PNG格式的一幅透明背景的图片作为logo放在图框内
图框中具体需要修改的地方是一律用属性定义的方式做的(附图) ,线条和固定文字则按需求添加。
保存过后,需要使用图框时只要使用insert命令就可以直接调出图框了。。
我的问题就是出在LOGO图案的边框线上面,在编辑源图框的文件中已经选择了显示但不打印图片剪裁边线了
但在实际使用插入时边线又出现了,而且图框已经变成整体了,只能修改定义过属性的文字 不能单独对图片进行修改了
打印预览中图案的四边总是出现那个碍眼的方框。。。。十分抓狂!
(是否是因为插入过程中,自动把零散的元素整合为一个块后我对图片的设置丢失了?  还是我制作图框的方法不对)

麻烦过路大神大哥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楼主:
难道大神都去闭关了么?

网友:
看不到图片,具体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
图纸玩的不多也不深,你若图纸上加图片可辅助与PS

网友:
没做过cad图框,不过建议把你的图片做成dwg格式,插入到你的图框标题栏处,再做成模板就好了。至于什么软件可以把图片转成dwg你自己上网找。。。没有@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