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边线法兰问题

楼主(2014-05-25):
在钣金中使用边线法兰后,点确定后提示剪裁侧边,之后软件在折弯处自动切割出一条缝隙 ,请问各位大师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软件,但是实际加工时这条缝是肯定有的,折弯后可以焊接,软件里面这条缝可以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软件,但是实际加工时这条缝是肯定有的,折弯后可以焊接,软件里面这条缝可以调整大小。

用的软件是SOLIDWORKS,您的意思是没有办法搞掉这条缝了?
其实主要原因是在上边进行边线法兰操作时  边缘折弯处与侧面的大弯有干涉,导致软件自动切除一条大的缝隙  我想问有没有办法让软件在折弯干涉处自己切出一个补偿孔什么的  就没有这条缝隙了
多谢

网友(点评):
inventor可以将这条缝调小,但是始终会有,SW不太清楚,应该也有这功能

网友B:
        等别人来帮忙回答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别人来帮忙回答你吧

网友(2021-11-25):
这个缝是必须要有的,不然就不叫钣金件了,不想要你可以抽壳,但是这样的话你得去开模拉伸了

网友:
你这个圆弧是直接用的折弯半径吧  实际的圆弧折弯不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