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45°斜三通注射模方案

楼主(2014-05-25):
如下图,浇注系统改成这个样子!@模具小侠

网友A:
浇口套的位置不对!应该在斜通的右边。这是因为在注射的时候,可以保证斜通的型芯贴死在主型芯上,不会发生偏移。
另外,冷料穴及拉料杆的设计太小!
这样的产品真的对你们是太过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浇口套的位置不对!应该在斜通的右边。这是因为在注射的时候,可以保证斜通的型芯贴死在主型芯上,不会发生 ...

斜三通修改版本2@模具小侠

网友(点评):
基本上是这个位置吧!你以后参加工作了,在来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