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开孔器用硬质合金的好?还是高速刚的好?

楼主(2014-05-25):
不锈钢管开孔器用硬质合金的好?还是高速刚的好?

网友:
建议用高速钢。不锈钢并不硬,与硬质合金的目的不符。你也可以查查资料,本人加工知识有限

网友(2019-02-14):
不能笼统地说哪种好,哪种不好。高速钢刀具硬度低韧性好,适合加工一般不经过热处理的中低碳钢,硬质合金硬度高韧性差,适合加工硬度稍高点的中高碳钢,效率能成倍提高。这个问题需要看具体场合,具体情况。

网友:
硬质合金好

网友:
必需硬质合金的,高速钢的干几个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