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怎么把握公差,粗糙度,形位公差这些东西?

楼主(2014-05-25):
出工程图时,总会在这方纠结

最后就是看公司别人怎么标,自己就怎么标

心里很不爽,

求前辈指点,先感谢前辈了

网友:
我不是前辈,我是大学狗。我觉得公差这些东西是需要查手册的。而手册不都是前人的经验嘛。万有引力是牛顿的,自己学会了就是自己的,要是真追问为什么万有引力那可怎么活啊。

网友A:
公差,就是加工工艺,你用什么手法加工,就是怎么标
形位公差就是你怎么装,怎么保证什么精度
形位小于线性公差
你多找些图纸
找些加工工艺
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圆度或者圆柱度标了0.02,但是直径公差标-0.05,+0.05,粗糙度6.3,这样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就是加工工艺,你用什么手法加工,就是怎么标
形位公差就是你怎么装,怎么保证什么精度
形位小于线 ...

不会啊

一眼看上去,感觉不合理,

但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题可以做为面试题了

请您说一下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吧

让晚辈学习一下,谢谢您

网友(点评):
有两种情况,1.孔径公差标-0.01,+0.01,在满足直径公差的前提下,圆度是不会超的。2.直径公差很大,但是,对圆度要求很苛刻,这个也可以,但是,现实中,差的太离谱了,就没意义了。这样的精度,就要精车或者磨

网友(点评):
你要是标6.3,人家就随便搞了。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也就产生什么粗糙度,或者,你的精度高,粗糙度太大,测都测不准或者基准就是粗糙的

网友(点评):
嗯,谢谢,还要消化一下

网友:
首先要清晰知道公差、形位公差的定义内容,然后要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不是很高端的行业,了不了解加工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工艺不行就换一种工艺,该加钱也得加钱,只要你真的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就是加工工艺,你用什么手法加工,就是怎么标
形位公差就是你怎么装,怎么保证什么精度
形位小于线 ...

形位公差不一定要小于线性公差。否则就没有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之分了。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形位公差大,线性公差够小,就不用标形位了,线性公差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美标里是可以的,因为美标默认是包容原则,线性公差也约束形位公差。但在国标里就不行,因为国标默认是独立原则的,形位公差比线性公差大得要标出来。

网友:
你没有在车间干过活吧,实际加工装配过,再对着图纸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我干粗活的,公差都很大,10个丝到20个丝之内的常有的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最近在看书自己琢磨

网友:
公差是为了配合使用的,没有装配关系就没有公差关系,
粗糙度是工件表面的情况,
公差和粗糙度你可以自己实际装配过,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是前辈。只知道,一切为了应用。

应用决定了 公差带位置、大小,然后由此决定了机加工该使用哪种工艺。

而不是工艺决定公差。。。个人理解。

网友:
怎么把握公差,粗糙度,形位公差这些东西?

公差是因“加工工艺”而异。标公差时就等于决定加工的工艺!!需要先了解各种工艺。

网友:
形位公差是因整个设计的功能性而定。
不懂设计的主要功能 和 形位公差的定义就不能标。。。

网友:
粗糙度。。。我就觉得要靠经验。。。

网友:
公差

网友(点评):
应该是GB/T1801-2009

网友:
我刚学习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的感觉,不过初入门还是要参考别人的,时间久了自己就知道哪里需要多少了。当然也要多查资料,两者结合,相信你会有很多收获

网友:
通常有一个标准原则是形状工差<位置工差<尺寸公差。粗糙度与加工方法及工件要求的精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