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料造粒机头,请教

楼主(2014-05-25):
现在市场上比较先进的无网过虑自动除渣  达不到目数  。常用的电动机头网面积小,  反复冲洗的也达不到理想效果。  不知还有啥更先进的。  偶的这个网净面积可以达到5平米甚至更多 , 换网也挺方便 求合作。

网友A:
请问是塑料造粒,还是苯板造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塑料造粒,还是苯板造粒?

塑料    杂质大     网的目数是200

网友:
虑网的问题是重复使用时需要通过燃烧的办法来去除残留的塑料和杂质,在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这才是滤网致命的一点。市面上现在最先进的无丝网过滤模头虽然暂时目数达不到要求,但已经极大的延长了换网的时间,减少甚至不需要焚烧杂质。无丝网过滤模头马上会有标准60目的网板推出,并解决前期模头排杂质时会排出大量可用塑料的缺点。
塑料回收行业只会越做越大,我国目前也不可能抵制塑料的回收利用,如何解决塑料回收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高人工等问题是目前塑料回收行业努力的方向。
我们公司的方向是推出一种能源利用率高、废气原地处理、减少水的利用、不再焚烧网板、易操作、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造价可以让国内客户接受的塑料回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