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工作台,诚心求教

楼主(2014-05-25):
我需要一个工作台,120CM*120CM ,中空的 ,  四个边宽都为10CM, 内部逐渐升压   。工作七八个小时致25MP左右为止   。

求大侠们给指点指点, 大概需要多大的压力机 几组,   能承受这么大的压?

补充内容 (2014-5-25 22:54):
工作台是中空的   就像盒子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不明白,怎么去设计

网友B:
按楼主的网名,应当是塑料机械从业人士。
很想知道楼主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学的什么专业。
是“工程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网名,应当是塑料机械从业人士。
很想知道楼主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学的什么专业。
是“工程师”吗 ...

呵呵  其实我就一做塑料造粒的  机头是最头疼的一问题   自己想到了一方案  好些问题不懂  诚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不明白,怎么去设计

呵呵   不专业   对不起

网友C:
刚刚回复你另外一个帖子,你的初衷是扩大滤网的面积,通过增加面积来延长换网的时间,按你的尺寸,长宽各1200mm,即120厘米,边宽100毫米,即内部空间为1000毫米X1000毫米,目前塑料回收行业模头工作时内部压力达不到25MP,一般为6~12MP,通俗点讲每平方厘米60~120公斤压力。你所预想的模头内部横截面承受压力达到600~1200吨,一般承受此压力的为多孔板,不知楼主可考虑过多孔板设计多厚?设计变形量是多少?箱体厚度多少?箱体工作时变形量多少?全部解决以上问题此模头的重量达到多少?制造成本多少?维修成本多少?使用成本多少?如果解决滤网更换问题只是简单的加大面接的话估计早就有人做了,塑料行业已经是个比较成熟的行业,支持楼主多多思考!但不支持楼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回复你另外一个帖子,你的初衷是扩大滤网的面积,通过增加面积来延长换网的时间,按你的尺寸,长宽各12 ...

中空聚乙稀哈哈料我现在的摸头能达到22MP 120—— 200目的网子  直径430MM 平均20分钟换一次  24小时才1.3T  人工电费  网子的浪费    哪还有钱挣  就你所知哪种摸头合理: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回复你另外一个帖子,你的初衷是扩大滤网的面积,通过增加面积来延长换网的时间,按你的尺寸,长宽各12 ...

多孔板已有考虑  箱体变形就靠你们专业人士了   不知大侠你们公司有网站没  我现在用的自动排杂摸头网套和螺杆不太耐用  而且有交联管 橡胶等在里面磨碎反而换网勤了  不知你对这些有了解不

网友(2016-04-23):
可惜几位参与讨论,做塑料机械的大侠不露面了,我倒可以详细的和你唠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