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系统对刀问题,感激万分!

楼主(2014-05-25):
  厂里来了几台数控,领导意思是叫我们这些做普车的也学学。话说听了几堂课,自认为入了门,晚上找来仿真软件练习编程。现在这个仿真软件给我整糊涂了
  不管我编什么程序,哪怕是叫刀台飞向尾座,刀台的实际路线是X\Z方向都飞向卡盘。然后是说“机床形成超过极限”。是我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我对完刀了

  那么这个“相对坐标”就不应该跟另外两个坐标相同了对吧?

    恳请各路大神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
大侠,有床直接上床吧,国产的仿真都比较垃圾!以你普车的功底一个小时就行了!我没普车基础的,看着说明书就干上了,连培训都免了!胆大心心细,注意安全,这样就行了!我有两个认识的,同行吧,也是开普车的,一个买数控自己干,一个是买了数控后请了一个师傅,感觉师傅不得径,把师傅辞了也自己干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点。上床子,数控可不比普车,娇贵的很呦

网友(点评):
怕啥,和普车一样的,没那么娇贵,数控都是为了更傻的操作,让没经验的人都能干的机器!

网友:
需要在MDI模式下    把对好的刀调出来    比如1号刀       在MDI模式下    输入T0101      然后按运行      才能看出来坐标是否改变           建议直接去车床上弄      有普车经验    对坐标这个东西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就是对这些个坐标理解不透彻。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你这对刀面板有点像980TA的.其实我们一般只看相对坐标.和机床坐标.你说编程与你想加工的方向相反.有可能是你刀没对好.要不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点评):
打错了.不是相对坐标.是绝对坐标

网友:
默默关注你许久咯,这应该是对刀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我要知道 你在对刀的时候有没有先回原点坐标呢?  要是没有的话 对刀几次都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注。我回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要知道 你在对刀的时候有没有先回原点坐标呢?  要是没有的话 对刀几次都一样!!!!

然后呢  能不能呢?

网友:
你应该把程序也发上来让人看一看

网友B:
对刀步骤

                对刀及坐标系的建立
1.        选定基准刀(以1#刀为基准刀)
(注1:只用一把刀,它就是基准刀,注2:在对刀前必须进行机械回零,注3:对刀前系统不能含有刀补,如有须取消!)
2.        取消刀补操作:
按功能键录入方式,显示按程序键,用翻页键翻至左上部有‘程序段值’的画面后输入T0100,按输入(IN)键,再按循环
程序                    O0010    N0100
   (程序段值)            (模态值)
X                      F   200
Z                      M  41
U                      S   500
W                      T
R
F                 G50
M
S
T
P
Q                 SACT    0000
地址: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启动键.
3.        对基准刀:
将刀尖用手轮移至工件端面,按录入方式,按程序键,翻页至右边画面,
(1)建立Z向坐标系: 键入G50,按输入(IN)
              输入所需长度,如Z101,按输入(IN)
              按循环启动键.
然后按手动方式,按位置显示、翻页、检查:
现在位置(绝对坐标)
O0010                N0000
                  0.0
                  101.0
编程速率:   100                   G功能码:G01, G98
实际速率:   100                   加工件数:10
进给倍率:   100%                 切削时间:05:28:08
快速倍率:   100%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2)输入Z向刀补值: 按刀补键、翻页、用↓键移至101,
输入101.0,再按输入(IN)键
Z向刀补完成
注:小数点必须输入!!!
偏置                            O0010    N0001
序号       X        Z         R
  100       0.000     0.000     0.000        0
101       10.000    10.000    10.000       1
102       -1.000     1.000     1.000       1
103       0.000     0.000      0.000       3
  104       0.000     0.000      0.000       3
  …………
现在位置(相对座标)
   U    0.000              W   0.000
序号001=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用刀尖车一下工件外圆(以车至便于测量即可),只能移动Z
轴,X轴不能动,

网友:
对刀步骤

对刀步骤以1号刀为基准)
1.        选基准刀(注1:只用一把刀,它就是基准刀,注2:在对刀前必须进行机械回零,注3:对刀前系统不能含有刀补,如有须取消!)
选基准刀原则:选第一工步且最不易损伤的那把刀
取消刀补操作:
程序                    O0010    N0100
   (程序段值)            (模态值)
X                      F   200
Z                 G01  M  41
U                 G97  S   500
W
R                 G69
F                 G99
M
S

P
Q                 SACT    0000
地址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功能键按录入方式,显示按程序,用翻页键翻至在左上部有‘程序段值’的画面后
输入T0100,按输入(IN)键,按循环启动键.

2.对基准刀:
(1)将刀尖用手轮方式移至工件端面, 按录入
方式, 按程序键,翻页至右边画面,
建立Z向座标系: 输入G50,按输入(IN)
                输入所需长度,按输入(IN)
                按循环启动键
按手动方式,位置显示翻页、检查:
输入Z向刀补值: 按刀补键、翻页→用↓键
移至101,输入101.0按输入(IN)键
Z向刀补完成.
现在位置(绝对座标)
O0008           N0000
X               28.0
Z               101.0
编程速率:  100                G功能码:G01,G98
实际速率:  100                加工件数: 10
进给倍率:  100%              切削时间:05:28:08
快速倍率:  100%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注:小数点必须输入!!!
  偏置                            O0010    N0001
序号       X        Z         R          T
  100       0.000     0.000     0.000        0
101       10.000    10.000    10.000       1
102       -1.000     1.000     1.000       1
103       0.000     0.000      0.000       3
  104       0.000     0.000      0.000       3
  …………
现在位置(相对座标)
   U    0.000              W   0.000
序号001=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用刀尖车一下工件外圆(以车至方便测量即可)只能移动Z轴,X轴不能动,停主轴,测量实际尺寸:X28.3
建立X向座标系:按录入、程序、翻页          X向刀补输入:按手动、位置、翻页
输入G50  按输入(IN)       按刀补、翻页用↓键移至101
输入X 28.3按输入(IN)        输入X 28.3  按输入(IN)键
按循环启动键
3.对非基准刀(选二号刀)
如含有刀补要取消
(1)将刀尖移至工件端面
(2)输入Z向刀补:按刀补、翻页、用↓键移至102输入Z101.0,按输入(IN)键
(3)输入X向刀补:
  用刀车一下外圆,测量实际尺寸后: 按刀补、翻页、用↓键移至102输入X 24.5, 按输入(IN)键

修改刀补

按刀补、翻页、用↓键移至001或002假如长度方向短0.5,刀具需向正方向退0.5,输入W0.5,按输入(IN)键。
假如外圆小0.2刀具要向正方向退0.2输入U0.2按输入(IN)键
假如外圆大0.2刀具要向负方向进0.2输入U-0.2按输入(IN)键

具体操作步骤
如先干O0010
按编辑,按程序,按O再按0010,再按↓键,O0010程序就被调出.
按刀补键,翻页看003段的Z向刀补值是否为0
如是0,就不需任何操作,如不是0,就按Z0,再按输入(IN)键,按自动,按位置再按循环启动键.

再干O0020
按编辑,按程序,按O再按0010,再按↓键,O0010程序就被调出.
按刀补键,翻页看003段,按Z-36.9,按输入(IN)键
按自动,按位置再按循环启动键
如用同起始点绝对座标编程,此步可免
  偏置                            Q0010    N0100
序号       X        Z         R          T
  000       0.000     0.000     0.000        0
001       0.000     0.000    10.000        1
002       -1.000     1.000     1.000       1
003       0.000     0.000      0.000       3
  004       0.000     0.000      0.000       3
  …………
现在位置(相对座标)
   U    0.000              W   0.000
序号001=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现在位置(绝对座标)
O0020           N0000
X               28.0
Z               101.0
编程速率:  100                G功能码:G01,G98
实际速率:  100                加工件数: 10
进给倍率:  100%              切削时间:05:28:08
快速倍率:  100%                   S0000 T0100
                          录入方式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大侠费心了。我马上试下

网友:
上床子做,速度慢些,胆子大些!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但目前还不允许我们上床子做。

网友:
这是显示页面的推测的可能性吧!

网友C:
如果是彩屏的980T别管什么相对坐标,绝对坐标的,T0101号刀在01刀补上,车一刀端面输Z0(工件端面为编程零点),车一刀外圆量下外径如果是50就输入X50      就那这样简单不用整那么复杂的

网友(2014-07-10):
引用 网友B:
对刀及坐标系的建立
1.        选定基准刀(以1#刀为基准刀)
(注1:只用一把刀,它就是基准 ...

大哥 能把这些对刀的步骤发到我邮箱吗 297321663@qq.com   跪谢    我28岁了刚学数控 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
对刀方式不对,光看这2张图很难知道问题,需要知道你对刀过程才能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彩屏的980T别管什么相对坐标,绝对坐标的,T0101号刀在01刀补上,车一刀端面输Z0(工件端面为编程零点 ...

正解

网友(2018-12-23):
前面的人讲得好详细啊

网友(2019-08-08):
真心为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