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设备现场测力的大小?

楼主(2014-05-25):
最近老板让改一台设备,但苦于不知道个体的受力情况,所以来坛子请教大家!问题如下:
就是要剪断直径1.8的普通钢丝,并把它压弯成C型,(分两步,选剪断再压弯),其动力来源于凸轮,可是要施加多大的力,才能进行剪断或压弯,哪个用力大,并且是多少。我认为知道了这些才能进行下面的设计,包括齿轮,轴承,减速,以有电机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测得剪断或压弯所需要的力?怎么测?或者在什么测试设备上测?(当然最后是在本机上测试力的大小?)

网友A:
(1)剪切力,查询剪切强度,
(2)弯曲力,查询屈服强度。

网友B:
自动编链机?
如果就1.8MM切断再成C型单件,15吨小冲床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剪切力,查询剪切强度,
(2)弯曲力,查询屈服强度。

伏虎降龙说的不错,不过最好能以试验的方式测得,这样更接近于实际。或者拿到试验机上进行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编链机?
如果就1.8MM切断再成C型单件,15吨小冲床就够了。

速度很快,每分钟300个?普通冲床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很快,每分钟300个?普通冲床估计不行吧。

那就是弹簧机了。

网友C:
问下你这个是自动送料剪切再自动压弯还是就是靠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你这个是自动送料剪切再自动压弯还是就是靠人工??

肯定是自动动的了。一个电机完成所有动作。

网友:
你能不能再发几个图 我还真的不明白你怎么边剪切怎么弯曲

网友B:
LZ需要的基本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需要的基本就是这个。

是的没错,“飞翔我心”是做这设备的?是做技术不是搞管理?
我的主题意思是拿丝做一下试验,测得其需要的力,然后设计机器是就更加有的放矢,如果有咱东西能现场测试就好了,就不要拿去专门的实验室去做了,太麻烦。

网友:
我不做设备,也不做这行,以前工作中有接触过。
LZ你去查看一下冲压手册,按照公式计算就可以知道需要多少压力了。
然后再放点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飞翔我心说的不错,是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有点虚,不够接近实际。如果测得实际受力,再加点安全系数就更好了。

网友:
除剪切力,弯曲力可以查询计算外,
应该还加上复位弹簧的力,这个不能不考虑的。